亲,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尤其是使用4S动力的亲请进

楼主(2014-10-21):
初玩4轴,以前都是3s的电池一堆2200  4200  5000  6000,玩的F450+2212,现在是S500+3508

而且一直是单电池供电,没有为云台准备电池。现在问题来了,为了四轴才入了4s电池

这样我飞越云台个LED灯的供电就出现问题了

飞越云台最高电压14.8    LED12V不知道最好能多少

各位你们都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
一个LM7812就解决了

网友:
有个东西叫DC-DC降压模块,3元一片,3A供电任意调压

网友:
顶起!阅而学习之

楼主:
我去,楼上哥几个能建设点不?

7805 7809 7812还真***有。降压没有,有一个自动升降压。

7812怕发热,散热片我还有一堆,升降压怕太重。

唉……人哪,总是不知足

楼主:
不对降压的也有,我买过,肯定没用过,应该在工具箱里

还有个关键问题是,我3s  4S都用。

DC-DC控制的是压差吧。7812对电压控制的好点。

网友:
俺是4S的,因为我6轴,所以分开供电。

楼主:
L7812最大电流1.5A 肯定不够飞越云台的

网友:
我的一直都是3S

网友:
降压模块,妥妥的,7812,先不说电流够不够,散热片得多大一块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L7812最大电流1.5A 肯定不够飞越云台的

用两块并联使用不就得了!

网友:
电池配置选好以后不要随便换,降压模块既然要压差那么12V输出只能用4S不能用3S。我用的是带DCDC的分电板。

网友:
简单点的,要求不高的,反正差2v找个大功率电阻串联分压就ok了。

网友:
云台不可以直接接3S动力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L7812最大电流1.5A 肯定不够飞越云台的

够了,才500毫安

网友:
云台降压模块就是
LED 4S 飞行完全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