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6飞航点总是触发RTL,在RTL和AUTO间切换,取消失控保护也不行。

楼主(2014-10-21):
以前以为飞航点的问题我已经搞定了,因为在低空小范围(40-50m高,操场那么大)中已经实验成功了。

今天遇到了新问题,现象如下:
设置了10几个航点,全是waypoint,在飞到第一个航点的时候正常(距离我大概400m左右吧),往第2个航点飞的时候,mp报告说切换到RTL模式。过了几秒钟,又报告说切换到auto模式,然后有时报告会飞向第1航点,有时有报告飞向第2航点,不断在RTL和AUTO模式之间切换,也不断在航点1和2之间往返(具体的规律还没有搞清楚)。

我的设置如下:在mp的失控保护中,试过取消失控保护(disable),也试过失控后继续执行任务(continue in mission....),但是统统不管用。 电池也是电量足的,不会触发低电量RTL。

有点晕,这种反复触发RTL,又回到auto模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该怎么解决呢?

谢谢!!!!!!

网友:
遥控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也这么猜测,打算下次取消遥控中的失控保护。d10白色,标称两公里啊。而且从第一往第二航点的路径中,其实跟我离得更近啊。所以又觉得不像遥控问题。不管怎么样,先试试吧!

楼主:
不要沉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明显设了电子围栏。话说你电池真强劲。

网友B:
看看飞行数据记录里面的failsafe提示是什么。另外如果是遥控失控不建议用遥控切档位的方式来触发RTL,飞控容易来回跳。最好还是用APM自带的Failsafe。

网友C:
检查你的遥控设置模式的pwm值是否很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设了电子围栏。话说你电池真强劲。

真的没有geo fence,反复检查过。
电池是两块,试了一种模式不行,下来又换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你的遥控设置模式的pwm值是否很相近

好,谢谢提醒,赶紧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飞行数据记录里面的failsafe提示是什么。另外如果是遥控失控不建议用遥控切档位的方式来触发RTL,飞控 ...

我还真有一档设了rtl,谢谢提醒,我得重新设置一下,排除法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现在看来遥控器的嫌疑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你的遥控设置模式的pwm值是否很相近

如果pwm很接近的话,近距离是不是应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飞行数据记录里面的failsafe提示是什么。另外如果是遥控失控不建议用遥控切档位的方式来触发RTL,飞控 ...

D10油门最低达不到975哇,最低好像1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pwm很接近的话,近距离是不是应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pwm输出会有跳动的,和距离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输出会有跳动的,和距离没关系

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如果pwm会跳动,那我在近距离实验的时候应该也会发生反复来回切换飞行模式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0油门最低达不到975哇,最低好像1000.。。

我在mp里面设置的是10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如果pwm会跳动,那我在近距离实验的时候应该也会发生反复来回切换飞行 ...

嗯,所以建议你设置的时候,把数值调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所以建议你设置的时候,把数值调大点

好,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mp里面设置的是1005

改MP里的默认值。行么?      我试了好几遍关控油门值到时变了。可是模式没反应,。。是不是要解锁起飞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MP里的默认值。行么?      我试了好几遍关控油门值到时变了。可是模式没反应,。。是不是要解锁起飞才 ...

不用解锁起飞就可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