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不少多轴搭配的帖子 疑问来了 求助

楼主(2014-10-21):
看了  好多F450的 搭配帖子  拿不定主意   不知道哪个 搭配的好   因为对多轴丝毫不熟悉    希望大家能帮助 搭配一个 主流全套配置的     刚入门         就不把云台和gopro4加入里边了
也就是说除去航拍设备  搭配价格在2500-3000之间就行      主要是飞控选择哪个好点   pix  apm 怎么样  打算选PIX呢  不知大家稳定不      如果想航拍的话 再搭配哪些东西就全了

网友A:
朗宇/飓风2212  好盈乐天20A apm2.6/零度s4/naza lite 3s电池

网友B:
想航拍最好用商品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航拍最好用商品飞控

商品控要拓展,选择小呀

网友C:
450那么点儿大地儿,Pix那么大个头,有你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那么点儿大地儿,Pix那么大个头,有你折腾了

请帮我 推荐个配置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我 推荐个配置呗    谢谢

用naza lite吧,放肚子里,这样电池才能放在上板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飓风2212  好盈乐天20A apm2.6/零度s4/naza lite 3s电池

这个配置最多十分钟,估计也就8分钟!
电机3108,11寸桨,4s 5200mah整备重量在1.9-2.0kg之内,综合飞行时间应该在13-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