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不能压航线的问题

楼主(2014-10-21):
我用的MP,pix飞控,载机是飞翼,虽然不是多轴,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航线规划是绘多边形-----grid生成的。上天飞时航迹始终在规划航线右边30米左右(图上量的)。请问是设置还是罗盘校准等问题,谢谢。

网友A:
首先罗盘要校准,还要检查罗盘是否被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罗盘要校准,还要检查罗盘是否被电磁干扰

网友B:
gps地图坐标被和谐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