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V+录像丢星的问题。

楼主(2014-10-21):
我的V+是9月初买的。玩了一个多月,出现了一录像就丢星的问题。給大疆的售后电话,说是要返厂检测。实在觉得麻烦。今天在YOUTUBE看到了荷兰人通过增加一层铝箔来屏蔽干扰的方法。由于家里没有铝箔,还没有测试。但是,我按照第一步把GPS的连线从前面移到后面,就已经显现效果了。不丢星了。明天来了铝箔,再测试一下。我把YOUTUBE的视频传到优酷上了,大家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果断购买3m 铝箔了,感觉精灵系列都可以这样改造下。。。

网友:
不过视频“Improve GPS signal on Phantom 2 Vision+”有个画蛇添足的操作,就是已经附加一层屏蔽,还干嘛把线再放进去,放在中间夹层岂不更好?!
ps:某宝不太容易找到合适尺寸的带背胶铝箔

网友:
这个方法很不错

网友:
一会我上我找到的 铜箔的屏蔽方法 估计比这个能好一点

网友:
只说没用 动手试试看看

网友A:
正准备打包返厂,快递来了又让他走了,你这帖子太及时了
下图这个意思可行?

楼主:
最好把下面的铝箔用绝缘胶带盖上吧,以免短路。

楼主:
我已经改造完成了。现在在地面上没有起飞,7颗星很稳定。开了录像,没有变化,还是7颗星。

网友:
我这不行,还是丢,只好返厂

网友:
越搞越强悍,智能电池太强悍了,

网友:
我的V+也有录像丢星的问题,难道不是个例?

网友:
V+丢星不是个案,这样处理应该有点效果

楼主:
应该是品控的问题。我们自己把机器盖子拆开了,今后还有保修吗?这个想问问大疆!

网友(2014-12-05):
同问,我的也录像丢星了,拆开自己搞的话还有保修么

网友:
其实里面这个屏蔽的贴,大疆已经换上新式武器了。。更大更服帖,用了都说好。

网友:
我贴过铝箔 没用 最好返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准备打包返厂,快递来了又让他走了,你这帖子太及时了
下图这个意思可行?

新版V+在GPS后面都有做屏蔽了。

网友:
一代精灵那灰色脚贴都带铜箔的,难道二代的阉割掉了???

网友:
貌似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