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遥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22):
买了DEVO7E飞NCPX,就从淘宝搜到一间隔 壁市的模型店去买控。
直接请老板代为设置参数。只见老板眼花缭乱的操作一会儿就搞好了直接试飞。
又因为朋友赶时间所以匆匆走了。当时老板说我们新手就把灵敏度调低了,设置了70%,回来又不记得是哪个选项是灵敏度(舵量?)
现在打算在模拟器练习,把灵敏度调到正常(先苦后甜),不过不知道如何调整,求大神帮忙。。。另外求科普舵量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各有什么用?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控。。。一点都看不懂。
估计你说的灵敏度是Exponential吧。
0~100的是travel值,决定舵机的可旋转角度。这个设定是Trave ADJ的子设定。
也就是100时,旋转角度和Travel ADJ的设定值相同。(travel ADJ L-H 一般都是设在100,最大150)
然后再说EXP值,EXP值为正%时(看EXP曲线),靠近中点时曲线平滑,越到两边越陡(曲线X轴代表摇杆输出,Y轴代表舵机输出)
也就是说摇杆在中点附近时,舵机的动作变小,解析度增加。(也就是你说的灵敏度降低)
EXP值为负%,你自己回答吧。。。
这个控的设置信息量严重不足,信息排版很有问题。。

网友B:
副翼,升降正常下面70就是设置舵量的,也就是你说的灵敏度。旁边30%是设置曲线exp,楼上的说明很正确,我的exp喜欢设置为线性,也就是一条斜线,像你图中的方向那张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一点都看不懂。
估计你说的灵敏度是Exponential吧。
0~100的是travel值,决定舵机的可旋转角 ...

Exponential就是图中显示的70% 30%吗?如果要增加灵敏度,是调到100% 线性?EXP标准的是不是一条直线?
PS:控是D7E,固件不知道老板帮刷了哪个版本,能飞NCP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升降正常下面70就是设置舵量的,也就是你说的灵敏度。旁边30%是设置曲线exp,楼上的说明很正确,我的 ...

哦,如果灵敏度要还原就是要把舵量调到100%,然后EXP就看个人习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Exponential就是图中显示的70% 30%吗?如果要增加灵敏度,是调到100% 线性?EXP标准的是不是一条直线?[/b ...

左边的70%是舵量。比如说Trave ADJ里面设定舵机最大旋转角度为100度,70%就表示舵量现在最大为70%。
增加灵敏度应该减少EXP值。
如果曲线要一条直线的话,EXP调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如果灵敏度要还原就是要把舵量调到100%,然后EXP就看个人习惯调?

调了舵量到100%后,要打尽舵看下舵机不要憋舵就行,新手不用调这么大的舵量,好灵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了舵量到100%后,要打尽舵看下舵机不要憋舵就行,新手不用调这么大的舵量,好灵活的!

舵量只是舵机的行程调到100%和灵敏度没有直接关系。。。
EXP才是直接和灵敏度挂钩。
Trave ADJ 是Rate 1, 舵量是Rate2,所以也叫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