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出现意外事该怎么自救

楼主(2014-10-22):
嗯,我在论坛潜伏许久了,昨天才注册了帐号,今天终于能发帖了
一直以来看5iMX和某个SB开头的网站里的各种精灵2炸鸡的贴
然后今年6月那会去康定也炸鸡了两次(把H3-3D给报销了一个)
总结了下精灵2常见的炸鸡原因有:
1、操作失误(比如下降过快,不小心切到手动模式失速)
2、地磁干扰
3、电池故障(比如空中断电)
4、电机故障(比如过热停转)

1的话,觉得只能说谨慎操作
3的话只能注意放电保养,剩下刷人品了(如果有方法请务必告诉)
4也只能说平时多注意听电机声音,有问题赶紧换了

2的话看到不少人说,在算法崩溃前切换到手动模式,即可自稳。
于是打起了练习手动模式的念头:GPS模式起飞拔高,然后空中把升降推到中位以上后切换到手动(避免落下),然后开始练习
如果稳不住了再切换成姿势模式能自动恢复平衡么?

顺便问下如果停转了,应该迅速关机再开机,还是说停转的时候就关机了,直接开机然后拔高?

网友:
算了吧!时间太短来不及自救的

网友:
什么情况下停转?如果高度很高,你关车了可以再启动,如果电机过热咬死停转那什么办法都没有。

网友:
顶楼主,操作小心是关键,外部因素就是真是看运气了

网友A:
长时间暴力飞精灵,电机就可能出现过热的情况,唉,我这样说还被被人说是马甲,人家说说明书上没写电机过热问题,真是无语。

网友B:
说实话楼主直接收油门到最低待其自己落到地上就行,不要想多了

网友:
如果真的停转,发现了怎么处置都晚了

网友C:
我是精灵一,我能说我从来没炸过机么。精灵2的电池是致命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精灵一,我能说我从来没炸过机么。精灵2的电池是致命伤

精灵2的v+我现在都不敢飞远,智能电池一直是心里的一个永远都打不开的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精灵一,我能说我从来没炸过机么。精灵2的电池是致命伤

我的精灵1也没炸过(^_^)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暴力飞精灵,电机就可能出现过热的情况,唉,我这样说还被被人说是马甲,人家说说明书上没写电机过热 ...

是你没说清楚
你这个长时间 是一块电池飞的还是 几块电池飞的

是一个起落下来热的 还是连续飞了几块电池后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你没说清楚
你这个长时间 是一块电池飞的还是 几块电池飞的

三块电池连续感觉会出问题,但是两块应该O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楼主直接收油门到最低待其自己落到地上就行,不要想多了

说来地磁干扰这种不应该是赶快切手动然后控制住高度和平衡再着陆么?

网友:
电机过热问题的话,每飞一个起落休息20分钟应该就好了吧,地磁影响整个只能在开阔地点会好……我一般都喜欢在水面上飞,真出事了,就直接推杆撞湖去,损失最大也就是提控了,只要不伤人,怎么都好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地磁干扰这种不应该是赶快切手动然后控制住高度和平衡再着陆么?

论坛不能投票,其实有很多因素制约着失控处置的

网友:
回答最後一條問題?
如果意外把油门拉到10%以下而导致电机停转,请在5 秒钟
内立即推油至10%以上,以重启电机

网友F:
紧急切换救回的,一般是之前操控不当。真真出了问题,回天乏术,把杆摇断都没用,老老实实提控回吧。老纳我以前也是这样提控回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紧急切换救回的,一般是之前操控不当。真真出了问题,回天乏术,把杆摇断都没用,老老实实提控回吧。老纳我 ...

地磁干扰真的没得救了么,难道要躲地磁干扰只能全程手动么(默默的摸出了电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磁干扰真的没得救了么,难道要躲地磁干扰只能全程手动么(默默的摸出了电直

小的地磁干扰其实切姿态就能救回,真的遇到让算法崩溃的干扰,你切手动飞控没反应的,切不出去
多多飞多多积累经验…

网友:
我一直是姿态起飞,也用姿态飞全程。因为有一次开GPS起飞直接撞6楼了,从那以后一直姿态。也挺好用的,就是习惯问题

网友:
电池是硬伤!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精灵2的v+我现在都不敢飞远,智能电池一直是心里的一个永远都打不开的结

如果电池触点接触不好或者电池干脆关机了,那只有坠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果电池触点接触不好或者电池干脆关机了,那只有坠机

是啊!!!很后怕地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啊!!!很后怕地说

除了操作得当外,平时的电池清洁保养也是很重要的,我过段时间就会清洁电池触片,检查触针的弹性。反正归咱们做到的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了操作得当外,平时的电池清洁保养也是很重要的,我过段时间就会清洁电池触片,检查触针的弹性。反正归 ...

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