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不能放电

楼主(2014-10-22):
前几天收了个A9 版本号 是2014 3的  plus+ 300W 应该是最新的版本吧? 为什么 这个充放电模式 还需要手动?选择 00 01模式   01充电模式 没问题  00放点模式 选好3.85v和放电电流以后 风扇开始启动  等了半个小时  电压也没降  怎么回事啊  模式肯定没错  刚才试了下 01模式下 3.85V电压 点开始是没反应的
楼下的说明书也看了   有些不一样 说明书上说只有模式1  但是我这个可以选择 00 01,   说明书上新款的A6是 检测设置电压  多了放 少了充,但是这个不是,充电模式下  设置3.85 插进满电  点启动没反应     放电模式下  如图 有反应 但是电压不降也不加  电量一直增加 但是拔下来电池 电压也没变化    又拿了两块电池 一块满的 一块空的   同时充  电压只升不降

网友A:
有放电 不用单独设置
你按到3.85 那组可以自动同时重放到3.85保存
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B:
ls正解,新版的A6也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正解,新版的A6也是这样子

这个样子是指? 能详细说下嘛?那个FF=3之类的 是怎么回事啊 我没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放电 不用单独设置
你按到3.85 那组可以自动同时重放到3.85保存
自己看说明书

你说的是直接选择01充电模式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 01充电模式 设置3.85 点启动 充电器没反应呢,有说明书吗 我是收的二手 没有说明书啊 网上也找不到  优酷找到的视频也只有A6 而且也不一样

网友:
旧版的飘过~~~

网友C:
你好  你不看说明书就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不看说明书就喷??

不好意思,不知道什么叫喷,如果这都叫喷的话这论坛该叫喷子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

谢谢,我研究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什么叫喷,如果这都叫喷的话这论坛该叫喷子论坛了

A9精度比308DUO都好点...   好好研究下吧

网友:
先进产品,阅而学习之

网友:
发热特别厉害,我的充电效率现在好低

网友D:
我的A9充放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A9充放很正常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找卖家要个说明书 A9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卖家要个说明书 A9注意散热

楼上给我说明书了,但是好像还是不行,有些不同,充电模式下放电没反应,放电模式下,电压不降,电量一直增

楼主:
引用 网友C:
A9精度比308DUO都好点...   好好研究下吧

听你的意思 你对A9很有研究了  那我请教你一下  我的这个是什么情况? 故障?还是设置问题“?  跟说明书上是不一样的  我的是PD  20  14  03  这个应该是新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放电 不用单独设置
你按到3.85 那组可以自动同时重放到3.85保存
自己看说明书

我这个跟说明书的不一样 需要另外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