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见过这个摄像头?求牌子和操作手册!

楼主(2014-10-22):
前天买了个小型摄像头,看着不错拿来耍耍,到家傻眼了,没说明书,也没牌子,不会用啊,打算网上找个说明书看看,发现不知道牌子没地方找,问店铺老板,他也不知道,说是他也是在hobbyking上倒来的,去hobbyking上看了下有这个摄像头,但还是没牌子没说明书,万般无奈,跑来万能的论坛求助见多识广的模友,谁知道这是哪产的?求说明书和生产厂家啊!

网友A:
有驱动有说明也无用,指标很差的。

网友B:
这摄像头还带震动啊,先看看带不带存储卡槽,或者内置存储芯片,有什么的接口,还有就是打开后,用手机看看能不能搜索到它的wifi,看它是不是靠wifi实时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驱动有说明也无用,指标很差的。

拿来玩玩的,70块而已,不用在意画质,而且500万像素录个720p还是可以的,总比hubsan的摄像头要好吧……但没说明书连玩都没法玩,所以在此拜求了……

网友A:
从结构上看,应该用于隐藏录像,估计不会有外接AV输出的,采用记忆卡贮存视频。如果记忆卡是内置焊死的话,只能网上一个个找驱动来试,不知道驱动精灵之类的是否管用。如果你信“500万像素的720p”指标,最后出来是视频你会大失所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摄像头还带震动啊,先看看带不带存储卡槽,或者内置存储芯片,有什么的接口,还有就是打开后,用手机看看 ...

额……这个确实有震动,按按键会有震动,但没说明书意义不明啊,再一个上面好多指示灯(四个吧……)按键不同闪的也不同,总之各种不懂,有TF卡槽,可以录像存里面,最大支持class10的32GB,hobbyking哪里写着的,可以照相和录像,可以AV输出到电视,也可以USB输出到电脑,问题是乱七八糟的功能一堆,没个操作手册很难搞的

网友C:
这东西?不会拿来偷P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会拿来偷P的吧?

中山哥。被你说对了,这东西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会拿来偷P的吧?

你也可以那么用,不过真的不算小和汽车遥控机差不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也可以那么用,不过真的不算小和汽车遥控机差不多大

在哪里买啊的啊,可以PM个地址吗,好小巧,我记得以前看到过类似这种,是拆了壳子弄成这个样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拿来玩玩的,70块而已,不用在意画质,而且500万像素录个720p还是可以的,总比hubsan的摄像头要好吧…… ...

这是在哪里买的哥们?站内信给个链接呗

网友F:
淘宝搜"rd32摄像机",你这个应该是1代的无壳版,几年前曾经在论坛流行过,当时200块的价格720p的录像再加实时输出还是很好用的.我当时都买过两个,现在手里还有个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结构上看,应该用于隐藏录像,估计不会有外接AV输出的,采用记忆卡贮存视频。如果记忆卡是内置焊死的话, ...

有AV实时输出啊,效果还不错,网上有视频,录得不错

网友:
呵呵!刚入魔没见过

网友:
这个电磁辐射肯定超标,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其他设备

网友:
便宜啊,有点像808

网友:
兰州pm给个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买啊的啊,可以PM个地址吗,好小巧,我记得以前看到过类似这种,是拆了壳子弄成这个样子。

在eBay上买的,10美刀,那哥们在hobbyking上买的,没用就转二手了,我看还算便宜,就拿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在哪里买的哥们?站内信给个链接呗

eBay 上买的,那哥们就一个,被我拿下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搜"rd32摄像机",你这个应该是1代的无壳版,几年前曾经在论坛流行过,当时200块的价格720p的录像再加实时 ...

终于找到了,请问大神有中文说明书吗?我只找到了英文的,看得好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AV实时输出啊,效果还不错,网上有视频,录得不错

既然有有AV实时输出,那就直接用好了。后接AV无线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了,请问大神有中文说明书吗?我只找到了英文的,看得好累啊……

说明书已经找不到了.按钮的操作好像是最前一个是红外线灯开关(你这个没有灯所以没用),第二个按钮时录像/停止开关,第三个按钮长按是开关机短按是模式切换.

然后实时输出必须先开机然后再插入视频线,如果先插入视频线再开机会自动进入回放模式.相机本身的功能菜单我记得好像是只有在回放模式才能进入菜单设置.回放模式的按钮操作就完全不记得了.

还有这个摄像头原设计是带防水壳的,可以用于水下拍摄,为了方便在水下时操作才有那个震动电机用来代替指示灯提示按钮操作成功这些,可以拆掉或者换成led灯加电阻来减轻一点点重量

网友G:
RD32或者RD32 2代

楼主:
引用 网友G:
RD32或者RD32 2代

谢谢!已查明是一代,二代摄像头和主板是分离的,只有一代能直接从壳子里掏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多重?

不加TF卡和线,29.4g

网友I:
得了个宝贝呀,限量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得了个宝贝呀,限量版的。

是啊,限量的都买不到了……太老了……

网友:
感觉就是脱了衣服的808~~~又有点像横过来的普通迷你摄像头~~

网友:
第一代的rd32  只是壳子去掉了 当初280买了一个  到手就拆去壳子

网友:
理论上带电池。估计是蓝牙或者无线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