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退飞圆周怎么这么难?

楼主(2014-10-22):
是不是小直机飞不出来啊?看了老外视频教程就是模仿不出来,经常是变成类似头朝外的刷锅状态,要不就是无法维持后退而停下来,好像V922自己不喜欢后退状态,经常自动调转身子,郁闷。。。
另外总感觉正飞顺时针圆周好飞,逆时针的总是把握不好,要么飞过头顶,要么圆度很差,搞不好还炸机。

网友:
一路过来,就一个字!练。

网友:
缺练呗,我500最严重的3次炸鸡都是退飞圆周距离判断失误撞树撞灯杆

网友:
把终末螺距调小,油门曲线从油门中点到最高点都设置成75%就很好飞了,百分百的好飞

网友A:
也没楼下讲的那么离谱,园周运动关键是小机的精度,精度不高的飞不好。我用GCP,NCPX都可飞接近正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楼下讲的那么离谱,园周运动关键是小机的精度,精度不高的飞不好。我用GCP,NCPX都可飞接近正园。

没飞过大机,小机怎么都不会有大机那种从容不迫的姿态。精度手法都不行,气血两亏啊。

网友B:
先练后退方型航线,把后退飞行的感觉练到位,再飞连续圆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练就好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101

飞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练后退方型航线,把后退飞行的感觉练到位,再飞连续圆周

这个主意好,谢谢!

网友:
方形航线还可以很好的训练任意方向感。初学者不可越过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老是练不来

网友:
一个字,练
先练方形航线是个好方法

网友:
一个字练

圆周本来就是航线里比较难的

正圆和倒退圆都需要不断的练习

我都练了很久了倒退才稍微有点顺手。

倒退航线 倒退圆周 倒退翻筋斗。。。

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倒退不起来,因为舵向又反了,需要不断去练习 适应

楼主:
原来以为倒飞很难,每翻必炸,倒过来之后立刻手忙脚乱,但后退飞的掌握好像更难,现在倒飞有点把握了,后退航线还是没找到感觉。

网友:
原以为会了四面,后退很简单,试了下感觉好难,副翼总是错舵。

网友:
当时我模拟器上都连了一周倒退圆周,以为熟了,一上小鸡连炸几次。慢慢的才好。只要不是机子的问题,风雨过后就会见彩虹。

网友D:
我的方法就是悬停再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方法就是悬停再悬停!

这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