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尤雷特T6 PC9问题

楼主(2014-10-22):
最近入手T6一直很喜欢这款机型,但是装完过后试飞。发现飞行很难控制,这飞机配重很有问题,头很重。于是把电池移至最后面,但是还是无法配平又在机尾加了44克的铅块配重然后试飞还是一样。(之前看帖子说这机比较好飞滑翔性能不错。但是我完全感觉不出来,飞得要死不活的。)请教有飞过的这机的模友重心点在哪里啊?配重加多少合适,加在哪里?还有本机起飞重量是1800克我用的是2600毫安电池称重1900多克。再加配重会不会没法飞啊?急!!!求救!!!

网友:
大嘴鸟 好看

网友:
这机很骚气啊,稀饭!

网友:
超级好飞的机机

网友:
你之前飞过什么机型说说?

网友A:
巨嘴鸟的翼面积小,怎么可能滑翔性能好呢?
我猜楼主说的头重,是说的收油后低头很厉害吧?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尝试加大螺旋桨的下拉角,这样收油门才不会过度低头。大多数成品泡沫像真机的下拉角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巨嘴鸟的翼面积小,怎么可能滑翔性能好呢?
我猜楼主说的头重,是说的收油后低头很厉害吧?如果是这种情况 ...

确实有收油低头厉害的情况

网友:
翼展多长?

楼主:
1.2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有收油低头厉害的情况

我看了一下淘宝上的图片,仅从图片上看,就可以看出下拉明显不够,至少要在再增加三、四度的下拉,才能在收油后保持抬头力矩。
至于配重,还是先按照说明书上的重心来配置,通常情况下宁可靠前不可靠后。

网友:
拉力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淘宝上的图片,仅从图片上看,就可以看出下拉明显不够,至少要在再增加三、四度的下拉,才能在 ...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超級好飛的好機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淘宝上的图片,仅从图片上看,就可以看出下拉明显不够,至少要在再增加三、四度的下拉,才能在 ...

请问问如何增加下拉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问如何增加下拉角?

简单的小范围的办法是用螺母一类的东西垫起电机座,如果效果不佳那就只能动手术改造了。
多数的泡沫飞机设计者根本就不知道螺旋桨还有右拉和下拉,模具本身设计就有问题,所以改变下拉角后,机头罩可能也要做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小范围的办法是用螺母一类的东西垫起电机座,如果效果不佳那就只能动手术改造了。
多数的泡沫飞机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22-08-08):
前缘往后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