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买电调

楼主(2014-10-22):
旧电调,电路板上那个黑色磁壳摔掉了一块,线路多处破损,形象也差了。想买个新的,好点的,各位有什么推荐?
谢谢!

网友A:
试试飞盈佳乐的多轴电调吧,挺好的,又便宜

网友B:
v3 50a 呀

网友C:
你飞什么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3 50a 呀
+1

楼主:
V3的50A,价格很不错啊

网友E:
最近V3好像反馈问题挺多的。 建议过阵子再买。或者买K牌的。K牌的质量绝对没问题,就是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