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A9充电器 怎么软件调基准电压

楼主(2014-10-22):
6s 充电 有个别的充到 4.18 想修正0.02v

网友A:
楼下解答

网友B:
不用纠结0.02v吧 充好电压回落也正常,比过冲好啊

网友C:
电流开的比较大吧,第一次充满以后 电流改到0.5a再充一次,保证都是4.2,不过楼主也要注意这一片4.18的电芯 以后有隐患

网友D:
同问 我的A9充的电池全部都是4.16 **啊 差0.04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