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在工作时监视器上突然没有了OSD的数据~~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4-10-22):
如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插头松了

网友:
检查OSD接线!!!我遇到过图传突然没电,直接变瞎子。还好飞机能看见!!!

网友:
可能是线的接头松了。

网友A:
在这之后再开机,OSD信息还有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之后再开机,OSD信息还有显示吗?

重新开机又恢复正常了~~但飞一会儿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