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到奥姆威的四叶天线,做了个简单的对比测试

楼主(2014-10-22):
侥幸获得了测试的天线,到手一看天线还是比较精致的,那个内支撑架很是喜欢....和手头的几款天线做了对比,用了4种花瓣天线,左边起分别是奥姆威,市面最常见的,创新科,这个好像是H什么那个,具体记不清了~~~飞机放家里(最里面的房间),走到楼下楼梯间里,大概穿了3墙1地板,四个天线的对比画面如下,都是挑的比较好的画面...除了奥姆威其他都忽好忽坏的,奥姆威稍微稳定点(我真不是***),改天在进行室外拉距测试

旋转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肥鲨蘑菇天线效果最好,都测试过的,再好就是DAL平板

网友:
见测试帖必顶!

建议先把极化方向弄一致了,再开始测。

网友:
出4叶了 原装的棒子效果可以 加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肥鲨蘑菇天线效果最好,都测试过的,再好就是DAL平板

dal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说这种天线3叶和4叶:从天线的组成上看,它是由几个源振子并联组成一个完整的天线,几个(几叶)振子组成就要看它们单个振子的阻抗特性(由外形决定),所以,并不是多几个叶子(有源振子)效果就好,天线首要考虑的是阻抗匹配。
再就是左手天线根部有支架(采用铜丝,太软),猜测设计者是考虑有源振子的外形不能发生变化,保证天线的阻抗匹配。但图片上不知道它们使用的是什么材料,似乎是硬胶木或塑料(更糟糕)的。要知道,有些绝缘体,随着无线频率的上升,变成的优良的导体,而影响天线的性能。这款天线工作频率至少在2.4G以上,应该选用陶瓷材料。
三是天线有源振子的材料选配:国内做天线的大都是照猫画虎,虽然懂得高频的集肤效应,应该选择表面导电性能好的材料(如镀金),但考虑到国内的工业水准和成本,都是无一例外的选用粗铜丝甚至是漆包线。铜表面会氧化层、漆包线表面的清漆对高频传输不利,这些都要考虑。这里我们不探讨应该用什么材料做振子(可以参考欧美DB、Celwave的品牌天线,不是哪些港、台包括日本的)。
这些就是国内天线性能达不到国外水平的几个基本问题。

网友:
DAL 是平板天线的牌子

网友B:
这个天线我也收到了。 振子不是漆包线,是铜镀锡的,很光滑。材质不错,尤其对振子的支架设计很有想法,比蘑菇头盖子好,起码少一层屏蔽,支架应该是pvc材质的,导电应该不会。 隔墙距离没测过。 机场拉空测试过。  4页发射4页接受 配合 空距有2000米,加12db平板,2.5公里画面没衰减,电池不够没在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天线我也收到了。 振子不是漆包线,是铜镀锡的,很光滑。材质不错,尤其对振子的支架设计很有想法,比 ...

2.4G以上的高频,镀铅锡合金更糟糕;PVC对于2.4G几乎就是“半导体”,微波段只能使用陶瓷材料做“绝缘”。天线的外壳,在1.0G以下,国外的天线大都使用玻璃钢材料,塑料外壳对性能会有影响。

网友B:
这个不太懂了。 太专业。 对向我们这样的玩家魔友,实际效果更有意义。  2公里感觉不错了。  600mw的创新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懂了。 太专业。 对向我们这样的玩家魔友,实际效果更有意义。  2公里感觉不错了。  600mw的创新科 ...

这是我的专业,跟它们打交道已经30多年了。包括市面上卖的平板天线,它们的用材和工艺都有问题,根本达不到标示的增益。能达到标示的40%就不错了。主要是价格太便宜了,根本不可能选用好的材料。

网友:
这个是事实。 不过用20%的价格得到40%的性能也是符合国情的。   毕竟是山寨大国啊。。   外观做的一样,能用就不错了。哈哈哈

网友:
论坛上有个哥们 ,自己做的600wm的图传,随便都5 6 公里, 看了做好增益很重要啊。

网友:
24K纯软文,鉴定完毕。测试流程步骤,啥都没有。呵呵

网友:
顶,多点这种测试贴就好了

网友:
老前辈说得好

网友:
有专业人士在 围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专业,跟它们打交道已经30多年了。包括市面上卖的平板天线,它们的用材和工艺都有问题,根本达不 ...

请问现在市面上哪种5.8的天线性能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现在市面上哪种5.8的天线性能比较好?

别乱花钱,发射端可以找好的路由器5G的5dbi棒状天线直接使用即可(一定要注意不是2.4G),接收端也可以使用或换用平板天线。一些爱好者使用八木定向天线也可以,这种天线至少从工艺外观上可以看出优劣;但不要选用过多引向单元的,太多引向单元效果已经不明显了。再就是天线的引线一点要尽可能短,这么高的频率,这些铅笔粗的馈线衰减极大;可以把接收机装在天线根部,视频线接长些;再就是尽可能的把接收端天线升高,传输的方向一定要保证无遮挡,要知道接收天线架高一米,远距离通信效果可以大大增加,不行就使用二次差转吗!(方法另说)

网友:
我的奥姆威200MW发射机为啥链接摄像头没图像呢,我看了下摄像头上电压12V,而奥姆威只有5V电压输出,是不是必须找5V摄像头呢,但是市面上摄像头多数都是12V的,有谁能发个奥姆威接摄像头的线路图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羡慕他,只要注意几点,认真做,你也可以。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国家干线微波站传输中央电视台电视信号 ...

前辈这样说  那遥控器上直接弄个0.8W的433增程的话 对人体简直伤害大的很哦 。我才弄了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别羡慕他,只要注意几点,认真做,你也可以。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国家干线微波站传输中央电视台电视信号 ...

前辈,抛物面天线聚束微波跑50km正常,开敞空间全向天线没可比性啊。

话说如今这些微波站还在服役吗? 还是大部分被光缆和卫星代替了?

爬野山的时候还经常能见到那些山顶上孤独的伫立着的遗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这样说  那遥控器上直接弄个0.8W的433增程的话 对人体简直伤害大的很哦 。我才弄了个······· ...

频率和功率要注意,频率越高,伤害越大。遥控与无线对讲系统不同,遥控的发射机是长时间工作的,对讲机5%时间发射。433的增程,要把天线架高,架高天线后你会发现,通信距离可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前辈,抛物面天线聚束微波跑50km正常,开敞空间全向天线没可比性啊。

话说如今这些微波站还在服役吗? ...

微波确实被光纤替代了,但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了解的微波的传输特性。九十年代中后期,山东济南电力系统的通信就是采用2.4G一点多址固定数字微波,主站设在几十米高楼上,高增益全向天线,各点使用定向天线,500mW的功率,最远都是10多公里,通过这个系统,对于了解2.4G系统传输特性的感性认识非常有帮助。

网友:
其它的极化方向都是反的,当然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确实被光纤替代了,但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了解的微波的传输特性。九十年代中后期,山东济南电力系统的通 ...

嗯。要远距离图传,上AAT+指向天线是正道。

可惜,电磁环境早已今非昔比。我家 router 一下能搜出附近60多个WiFi..... 五环外啊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