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2.6+GPS 是否可以和非凡OSD兼容

楼主(2014-10-22):
请教论坛中的各位老师 APM2.6+6HGPS  是否可以和非凡OSD兼容,如果可以连接线需要注意那些?并如何设置?

网友:
准备入APM,同问

网友A:
用apm的迷你osd妥妥的  为什么又要用非凡osd上去 再接一个gps不嫌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pm的迷你osd妥妥的  为什么又要用非凡osd上去 再接一个gps不嫌麻烦吗

不懂呀已经买了?

网友B:
泡泡有个教程去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有个教程去看下吧。。

没找到,哥们,能给个连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493&highlight=APM%2B%C7%EE%C8%CBOSD
搜索就 ...

网友C:
我开始也和楼主一样的不知道,买了穷人PSD,后来还得买mini osd

网友:
教程刷的不如直接买一套miniosd

网友:
店家应该要提醒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也和楼主一样的不知道,买了穷人PSD,后来还得买mini osd

哥们儿我还没买,求推荐,apm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儿我还没买,求推荐,apm用的

淘宝上很多的卖家的,搜mini osd就是了,看评价咯,我第一个买的90的,第二次买的79的,不同的卖家,都是miniosd不包邮的,之前买的穷人OSD就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很多的卖家的,搜mini osd就是了,看评价咯,我第一个买的90的,第二次买的79的,不同的卖家,都是 ...

mini osd,价格80左右?好的,多谢!!

网友E(2015-06-01):
但是mini osd不是不能显示电压吗?除焊接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mini osd不是不能显示电压吗?除焊接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没有吧???好像有电压显示的,还有电流显示,内容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