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电调 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4-10-22):
如题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是来看看学习的。哈哈。

网友A:
楼上都不知道,我也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速的

调速的????

网友C:
电压调节器,简称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调节器,简称电调

装不装这玩意没关系吧???

网友B: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Electronic Speed Control,简称ESC。针对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它根据控制信号调节电动机的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不知道,我也不敢说

你都不敢说怎么可以说我不知道呢,你去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Electronic Speed Control,简称ESC。针对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它 ...

调转速 那还用不上他   能不能加扭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转速 那还用不上他   能不能加扭力?

什么电机啊

网友:
要是你的电机不需要变速的就不需要电调,就像小时候玩的四驱车,开关打开就猛跑的那种

网友:
电调就是控制电机的,电调的说法是模型界的称谓,工业上面一般叫做电机驱动器。有些不同的地方。
主要目的是用PWM的方式调节给电机的电压,实现可控的功率输出。
有刷电机可以不用,但是就不能无极变速,可以做成几档,或者就全速运转。
越是高级的电机越需要电调,比如无刷直流或者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等。

网友:
电调就是油门,给油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啊

普通的减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