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迷你四通双翼3D机

楼主(2014-10-22):
翼展:250mm起飞重量:22g
动力:1:4的716减速+95桨
设备:88接收+1.5克直线舵机,150mah 1s电池
通道数:四通,上下翼联动副翼

单手拍的垂尾转向视频,横滚很利索但是一直没拍
http://www.tudou.com/v/Hsf73mH5hg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图纸下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直接A4原尺寸打印即可)
http://pan.baidu.com/s/1hq9rfvu

网友:
这动力,那是相当的澎湃啊。

网友: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

网友A:
副翼舵连接很赞 是靠一个1.5直线对吧 很聪明的设计 那个钢丝是几mm的 机身是D板么 2mm么 请教了

网友:
又学到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连接很赞 是靠一个1.5直线对吧 很聪明的设计 那个钢丝是几mm的 机身是D板么 2mm么 请教了

除了内部3个隔板是3mm外,其余都是2mm Depron板
钢丝是吉他2号弦,0.4吧估计,钢丝预先弯曲成这样,然后要安装到机身穿过机身上的导管孔才能正常发挥作用,这样只是机翼不能正常转动副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内部3个隔板是3mm外,其余都是2mm Depron板
钢丝是吉他2号弦,0.4吧估计,钢丝预先弯曲成这样,然后 ...

是通过导管形状规定钢丝轨迹跟动作对吧 方便把导管部分的细节图让我参考学习一下么?另外想知道 此机可以做吊机等3D动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导管形状规定钢丝轨迹跟动作对吧 方便把导管部分的细节图让我参考学习一下么?另外想知道 此机可以 ...

就是在侧板上的孔,装1小节塑料管防止磨损而已,就是限制钢丝只能沿着这个孔进出,不是钢丝整个前后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侧板上的孔,装1小节塑料管防止磨损而已,就是限制钢丝只能沿着这个孔进出,不是钢丝整个前后运动
...

我明白了 感谢解答!!

网友:
好机,巧妙的副翼控制方式,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卖不

网友:
材料真不好弄啊

网友(2021-09-01):
朋友,看了你很多贴子。对你动手能力和固定翼方便的经验相当佩服!求介绍一款翼展300MM以内的4通固定翼,双翼的更好。 能买到的商品机,自己刚入模不久,完全动手自己做可能有困难。谢谢,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