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放不了电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10-22):
前几天收了个A9 版本号 是2014 3的  plus+ 300W 应该是最新的版本吧? 为什么 这个充放电模式 还需要手动?选择 00 01模式   01充电模式 没问题  00放点模式 选好3.85v和放电电流以后 风扇开始启动  等了半个小时  电压也没降  怎么回事啊  模式肯定没错  刚才试了下 01模式下 3.85V电压 点开始是没反应的好心的魔友给的说明书也看了   有些不一样 说明书上说只有模式1  但是我这个可以选择 00 01,   说明书上新款的A6是 检测设置电压  多了放 少了充,但是这个不是,充电模式下  设置3.85 插进满电  点启动没反应     放电模式下  如图 有反应 但是电压不降也不加  电量一直增加 但是拔下来电池 电压也没变化    后来又拿了两块电池 一块满的 一块空的   同时充  电压只升不降

网友:
帮顶了。楼下回答

网友A:
帮顶了,楼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了,楼下解答

别这样啊  楼下千万别保持队形啊  给一个厂家售后的QQ也行啊

网友:
实在不懂啊,LZ,楼下解答

网友:
不知道 我用的A9 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貌似A9 就是没有放电功能的。。

网友:
刚刚仔细看了下说明书,你设置过一组放电数据,安说明书设置,后面的RD FF,都不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联系厂家  应该是硬件问题 1025369703qq 厂家的  有需要的朋友留一下

网友B:
LZ 你是邯郸魏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是邯郸魏县的?

是的  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是邯郸魏县的?

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