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天行者X5问题

楼主(2014-10-22):
总算装好了X5,但是发现不晓得为啥左副翼的行程幅度比右副翼小一半的样子,请问怎么调整呢?开始我以为是舵角安装位置左副翼比右副翼更靠近机翼,现在调整了舵角安装位置,两边舵角离副翼边沿一样距离,还是这样,然后怀疑是不是飞控混控有问题,我直接接接收机测试还是一样,用舵机测试仪测试行程,还是一样。舵机摆臂没有卡住,用的是银燕ES08MAII舵机。

网友A:
舵机拉杆都是连在舵角上的同一个高度的孔里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拉杆都是连在舵角上的同一个高度的孔里面么?

是哦,都是最上那个孔

网友B:
70%以上是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以上是控的设置问题

控全是默认设置啊,舵量没做任何调整哦,微调都是居中,直插接收也这样,应该也不是飞控问题

网友:
fx-61 个人比较喜欢这

网友B:
首先是用啥控;
用啥模式,三角翼混控模式还是其它;
接收上接的是哪些通道;
控的舵机行程设定是否正确;
还可以用其它通道(如方向)测试舵机是否正常;
如果还不行,就自己设置混控,不用控中的三角翼混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用啥控;
用啥模式,三角翼混控模式还是其它;
接收上接的是哪些通道;

用的飞宇41AP飞控,华科尔D10控,飞控设置飞翼布局混控模式,控新建一个固定翼模型默认设置,飞控接的123通道,接收接了1~6通道,用了舵机测试仪测试行程,还是两边副翼行程不一样.另外请问一下怎么在控上设置混控呢?还有能否通过舵角孔调节行程?

网友C:
不出意外肯定是控的设置或者飞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出意外肯定是控的设置或者飞控的设置问题

会不会舵机问题呢?接飞控、直接接接收,接舵机测试仪,都这样两个舵机副翼行程不一致

网友:
最近有意入手这架,学习先!!

网友:
飞控?!建议你不要用。

网友A:
你用舵机测试仪都不一致,还问啥?换舵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舵机测试仪都不一致,还问啥?换舵机呗。

是接舵机测试仪并接上了副翼测试,副翼的行程还是和接飞控及控的时候一样,不知怎么用舵机测试仪测试舵机是否正常?

网友(2015-06-26):
lz你的装了飞控后低头严重吗,我的x5一放手就低头向下冲,只能不停打升舵。飞控我是把飞机直接放地上校准的。重心也没问题。是不是飞机水平时将副翼调整上翘一个角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