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首个自设计灰机:银翼飞翼

楼主(2014-10-22):
翼展:380mm
起飞重量:25克
动力:720/820空心杯+55四轴桨
设备:88接收+150mah电池
涂装:酒精性记号笔

720空心杯视频:
http://www.tudou.com/v/_syfBzIzlq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820空心杯暴力飞:
http://www.tudou.com/v/EHdxMy1bLy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图片:

图纸:版权归我自己了,除商用外,欢迎传播
http://pan.baidu.com/s/1qWNnWao

网友:
没太看清。

网友:
没看到图片

网友:
顶你 太让人嫉妒了

网友A:
你的那个接收机全称叫什么?能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接收机全称叫什么?能混控?

地平线AR6400,用华科尔D7e遥控,随意混控

网友:
顶楼主,好机连连出啊。

网友:
一个字----帅,俩字---帅毙

网友:
爱因猛人!

网友:
好快的小飞翼

网友:
顶小爱。。操作好棒,,,,飞机好棒

楼主:
添加暴力飞视频

网友(2014-12-06):
这个太赞了!so cool!

网友:
好!超低空加暴力飞行!

网友B(2015-01-18):
正在做这架机子,请教下爱因,电池该固定在什么位置?如果固定在接收机的下面,重心太靠前了,比图纸靠前2、3厘米。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吗?还是要固定在电机下面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做这架机子,请教下爱因,电池该固定在什么位置?如果固定在接收机的下面,重心太靠前了,比图纸靠前2 ...

的确有这问题,只能尽量靠后放电池,紧贴着桨前面,接收尽量往后放,拉杆可以做成折弯的

我就是重心比较靠前飞的,问题也不大

网友C:
我去  这...太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  这...太猛了吧

飞翼么,要的就是猛

网友:
多谢指点,今天把拉杆做好了,穿过垂面翼。接收之前就固定好了,只好控制电池位置了。

网友B:
完工了,昨天首飞失败,再改进吧,还没有找到问题。电池这样固定,重心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工了,昨天首飞失败,再改进吧,还没有找到问题。电池这样固定,重心就可以。

舵面要略微上翘一点

网友(2016-03-28):
还能飞那么低,不失速,这性能大赞

网友:
挺好的,安全,廉价的飞机!

网友(2016-05-10):
请教一下,用的是什么板材,d板?几毫米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