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落叶飘动作具体操作步骤

楼主(2014-10-22):
有飞翼矢量F16一台,求教落叶飘动作具体操作步骤。大侠们请踊跃发言。择日上视频

网友A:
准备:打开矢量
我的习惯是拉高到高空,先减速,拉个正跟斗,然后方向打死、升降根据需要拉杆,副翼根据需要调整。

记得留出一定高度给飞机改出,改出的方法是停止上述动作后推杆让机头往下获得速度恢复舵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打开矢量
我的习惯是拉高到高空,先减速,拉个正跟斗,然后方向打死、升降根据需要拉杆,副翼根据需 ...

多谢~~ 请问油门如何控制,全程满油吗? 在下降过程中副翼还有舵效吗?

网友A:
飘的过程是全油,副翼在没有速度时基本无效,但改出时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的过程是全油,副翼在没有速度时基本无效,但改出时会用到

在做动作前是不是需要把飞机爬升,然后等到速度为0,再开始做落叶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