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放x3上锁不住尾巴

楼主(2014-10-22):
虫子2520  215  515好赢v3 50a这个配置大齿用12  13T都试了定速油门70,尾巴锁不住,上下拉几下螺距尾巴开始甩右边了,钟摆尾巴也晃左右摆补偿调到最大也不行,。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这个算什么问题。轴传的,没改皮的。我450用mb锁的很好为啥x3不行???

网友A:
1检查机械行程 放大
2检查机械顺滑度
3舵机孔位靠里点应该不超1cm
4不追尾应该是感度低

515没用过不了解
8910和995i锁的死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机械行程 放大
2检查机械顺滑度
3舵机孔位靠里点应该不超1cm

我再调下试试,你说的感度是控上调的感度还是陀螺锁尾感度

网友A:
遥控器的

MB面板控制按钮:旋钮1加一格,旋钮2加两格,旋钮三:加1.5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

MB面板控制按钮:旋钮1加一格,旋钮2加两格,旋钮三:加1.5格

好的,我调下试试,不行再请教你哦,先谢谢了。我旋钮都是0,没有调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调下试试,你说的感度是控上调的感度还是陀螺锁尾感度

X3稳不

楼主:
我没怎么调好,尾巴锁不住,其他还行,蝎子2520有点暴力,飞机乱跳的感觉,暂时还没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怎么调好,尾巴锁不住,其他还行,蝎子2520有点暴力,飞机乱跳的感觉,暂时还没适应。

机子有多少成新,

楼主:
新买的,才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才装好

8成新

网友B:
MB 尾巴的调试方法。
把MB陀螺仪的感度调试到低(红灯闪烁)
把控的陀螺感度调到最高(100)
然后起飞,,,尾巴有金鱼尾,降低遥控器感度到没有金鱼尾为止。如果降到50以下还有金鱼尾就把MB陀螺仪灯降到紫色灯,遥控器重新调到100再试
                    尾巴没有金鱼尾,提高MB陀螺仪感度到红色灯,如果还没有就再提高一个到金鱼尾出现为止,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调试!
前提是机械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 尾巴的调试方法。
把MB陀螺仪的感度调试到低(红灯闪烁)
把控的陀螺感度调到最高(100)

感谢回复,我试下,感觉515锁X3不行,锁不住,曲线飞没问题,定速就完了

网友C:
过两天我也试一下515+老版MB是什么感觉,等我回复!~~~~我现在用的MB PLUS很稳,没问题

网友:
尾舵补偿调没?这个不调会甩尾,还有第二个旋钮在中间不要动他。第一个旋钮是十字盘感度,不知道上面那哥们让你加一点做啥,第三个旋钮是刹车回弹力度,也不知道那哥们为啥让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两天我也试一下515+老版MB是什么感觉,等我回复!~~~~我现在用的MB PLUS很稳,没问题

等你回复啊

网友D:
基本同样的配置  MB在X3上服役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同样的配置  MB在X3上服役的好好的

你用什么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锁尾

亚拓525

楼主:
你是2520虫子电机。V3定速么,我现在可以确定缩尾515肯定不行,用525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2520虫子电机。V3定速么,我现在可以确定缩尾515肯定不行,用525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用的就是2520 加V3定速  还有515  没你说的问题!
而且这个配置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2520 加V3定速  还有515  没你说的问题!
而且这个配置的人很多!

我想问下,你的定速多少转,是蝎子的2520竟然不甩,上下大幅度拉螺距都不甩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你的定速多少转,是蝎子的2520竟然不甩,上下大幅度拉螺距都不甩么。

我没有转速探测器。不知道定速多少!
我这样说你就应该知道了!2520使用的12T齿。电机参数是默认(进角15 PWM32)
特技1 70%油门  特技2 80%油门  没有甩尾现象!
但是我的尾巴一直有问题,就是自旋停尾巴的时候,逆时针停不住,要走一小段。顺时针慢速回弹。奇葩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不过不影响飞行也就不管了!

网友E:
中立点和尾桨型号,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立点和尾桨型号,这个很重要

中立点是零螺距,桨是原厂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立点是零螺距,桨是原厂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你开启定速之后锁尾就不行了?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用的515和mb,基本快在崩溃边缘了
顺便问下,你的mb在参数选项中d灯选的是那个?蓝灯闪烁还是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你开启定速之后锁尾就不行了?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用的515和mb,基本快在崩溃边缘了
顺便问 ...

我用的蓝灯闪烁,和默认感觉没什么太大区别。我是用了各种方法,感觉515确实是锁不住,新买的舵机马上到了,换上试试看看,不知道好用否。还想问下你X3震动大不大,我是定速65油门已经麻手了,要是按照450皮传的判断这就属于震动大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蓝灯闪烁,和默认感觉没什么太大区别。我是用了各种方法,感觉515确实是锁不住,新买的舵机马上到 ...

我是3s的450,之前没定速的时候,同时使用的是57mm的芬记尾桨,舵臂使用一字摇臂的最内孔,锁尾很棒。
后来开启定速,就废了,这时候使用的是kbddy 61mm尾桨,舵臂使用大圆盘,距离是9mm。
今天晚上我仔细调了调,好了很多,能打90分,就是把D选项的降到默认,感度基本没变。
虽说是好很多,但是距离理想的锁尾还差点,看来不久我也得更换舵机了。。。
敢问朋友,你准备换什么舵机?

网友:
我的是450 pro,外置了一个7V 5A BEC。基本没震动,全油门可以拿在手里(去掉各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3s的450,之前没定速的时候,同时使用的是57mm的芬记尾桨,舵臂使用一字摇臂的最内孔,锁尾很棒。
...

我飞X3的,定速515根本锁不住,曲线可以,我的是6S的蝎子2520。你说的 这种方法我还没试,我舵机到货了,买的RJX0390T,如果还锁不住那真是没辙了。现在还没试,装好了过几天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X3的,定速515根本锁不住,曲线可以,我的是6S的蝎子2520。你说的 这种方法我还没试,我舵机到货了, ...

等待你的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飞X3的,定速515根本锁不住,曲线可以,我的是6S的蝎子2520。你说的 这种方法我还没试,我舵机到货了, ...

看参数和servoking 795i或者795i-s一样,代工嘛~
要是这个锁尾不良了,那就太扯了

网友C:
配置应该和你的一样了吧!~~~今天试了下,很稳!~~~~分享下我的调参吧,,,尾舵机频率 333HZ,,,尾敏感度蓝色闪烁(用的RJX68 碳纤尾桨),,,尾巴反扭力补偿蓝灯,,,,遥控上普通模式0~50~50~50~50的油门  感度38(futaba T8FG)   1档70油门   感度32      3档 85油门  感度27      尾巴锁的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应该和你的一样了吧!~~~今天试了下,很稳!~~~~分享下我的调参吧,,,尾舵机频率 333HZ,,,尾敏 ...

感谢分享,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下,我用的13T钢齿不知道你用多少的?你舵机臂用第几孔位?还有你的螺距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下,我用的13T钢齿不知道你用多少的?你舵机臂用第几孔位?还有你的螺距多少 ...

12T 钢齿  KST原厂摇臂的第二个孔位  集体螺距+-13   循环螺距 9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T 钢齿  KST原厂摇臂的第二个孔位  集体螺距+-13   循环螺距 9

已经测试好了,是我螺距搞错了,不是舵机问题,先前螺距14度加,猛抽都会甩,浪费了银子买个好舵机还是不行,现在好了,缩得很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参数和servoking 795i或者795i-s一样,代工嘛~
要是这个锁尾不良了,那就太扯了

我尾巴搞好了,螺距问题,和舵机没关系,换了舵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转速探测器。不知道定速多少!
我这样说你就应该知道了!2520使用的12T齿。电机参数是默认(进 ...

我尾巴好了,螺距问题,和舵机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尾巴好了,螺距问题,和舵机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好了,是我螺距搞错了,不是舵机问题,先前螺距14度加,猛抽都会甩,浪费了银子买个好舵机还是不 ...

哈哈!~~~~~±14度螺距,太厉害啦!~~~我确切的说是±12.8的螺距。嘻嘻!~~~~用的68尾桨,照样锁的死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立点是零螺距,桨是原厂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中立点必须不在0螺距,要有2-3度的初始螺距

网友(2015-06-12):
引用 网友C:
配置应该和你的一样了吧!~~~今天试了下,很稳!~~~~分享下我的调参吧,,,尾舵机频率 333HZ,,,尾敏 ...

我的还没有调试好,能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