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飞控自动模式和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4-10-22):
我想让飞机按照我之前设置的航线飞行 但是由于航点距起飞位置比较远 这就导致了 飞机在自动模式下 飞行会飞出遥控器的遥控距离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样设置才能让飞机在失去遥控器的同时还能按照我之前设置的航线飞行  谢谢大家! 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超越模式

网友A:
失控保护切到 auto模式

楼主:
这个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切到 auto模式

你的意思是说吧 时空保护哪一项 换成自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吧 时空保护哪一项 换成自动吗

网友:
接收机的失控保护,遥控器里面设置,你切auto开关是多少量程,就在失控设置里面设置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否把截图中的参数翻译文件给我发一份,正找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能否把截图中的参数翻译文件给我发一份,正找呢,谢谢!

cr500@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能否把截图中的参数翻译文件给我发一份,正找呢,谢谢!

中文官网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standard-parameter-lis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文官网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standard-parameter-list/

中文网,今天貌似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文网,今天貌似挂了

大概在维修更新吧,
百度盘不能挂参数表,还是上官网去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