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设置

楼主(2014-10-22):
请凤凰模拟器5的天地飞9的遥控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是天7的,说下给你参考。按着MENU开机,机型参数选直升机(选一个你以前没用过的),关机,按着MENU开机,选择教练模拟--模拟器模式,再关机。正常开机后,关闭十字盘(十字盘选择普通),按照向导走,基本就可以了。设置的时候没有天地飞的选项,自己新建一个即可,进入后看看遥控器通道方向正反情况,可以在系统设置--控制通道设置--自己新建的那个文件--然后编辑,保存就OK。

网友B:
请问我的8FG怎么设置,一直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天7的,说下给你参考。按着MENU开机,机型参数选直升机(选一个你以前没用过的),关机,按着MENU开机 ...

天九有模拟器模式么?

网友:
求大神指点啊,设置完了,完全不对,起飞就偏航,舵好像也不太对,是设置的事呢?还是遥控器的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8FG怎么设置,一直没成功.

你那太高端,没玩过

网友:
一直是9XII没用过其他的,再找看或者去飞场找老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天7的,说下给你参考。按着MENU开机,机型参数选直升机(选一个你以前没用过的),关机,按着MENU开机 ...

我指的是其他设置,比如固定翼里的收起落架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