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电机可以直接接飞控么

楼主(2014-10-22):
如题

楼主:
难道就没人知道么

网友A: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恩恩 你用过没

网友B:
肯定不行的,舵机云台可以直接接飞控,无刷云台要经过控制板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的,舵机云台可以直接接飞控,无刷云台要经过控制板接飞控。

谢谢,要是可以接飞控的话,那不省很多钱

网友:
不能,没有电机直接接飞控的,只有云台板接飞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谁可以? 求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可以? 求开眼。

只有云台板接飞控的。。”

我 意思是    可以不用接收机控制   飞空就可以直接控制俯仰什么的

网友C:
请读本帖题目,拭举一例。继续求开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读本帖题目,拭举一例。继续求开眼。

比如quanton配置sbus后飞控用6个通道,然后可以把飞控的两个pwm输出映射到遥控器输入,即遥控器输入什么,飞控输出什么,然后把这两个pwm输出给云台控制板来进行俯仰之类的操作。
不过要不用云台控制板,那也只能飞控输出舵机云台信号,然后用ESC32的舵机模式把无刷电机当舵机用了,理论可行,没实践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比如quanton配置sbus后飞控用6个通道,然后可以把飞控的两个pwm输出映射到遥控器输入,即遥控器输入什么,飞控输出什么,然后把这两个pwm输出给云台控制板来进行俯仰之类的操作。
不过要不用云台控制板,那也只能飞控输出舵机云台信号,然后用ESC32的舵机模式把无刷电机当舵机用了,理论可行,没实践过。

楼主说的是 “电机直接接飞控”。继续求开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 “电机直接接飞控”。继续求开眼。

楼主新人这样问可以,作为一个上将还钻牛角尖。
搜sparkybg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新人这样问可以,作为一个上将还钻牛角尖。
搜sparkybgc

少拿头衔说事。此贴唯一问题问的就是这,让人如何不“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拿头衔说事。此贴唯一问题问的就是这,让人如何不“钻牛角尖”?

搜了吗???

网友:
楼主真是脑残,这样的问题,只会自讨墨翠

网友:
APM 飞控有带云台增稳 不过没实践过 只是电机供电怎么办 还需要一块供电板? 改天试试

网友:
想了想 应该不行, 因为控制板上 是有ESC 电调带MOS管,就和飞机电调一样,而飞控是没有电调的。

网友:
最多只能辅助

网友E:
不可能 飞空输出的是信号小电流、然而无刷云台的电机要驱动的才可以、所以才要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