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进油不连续,有气泡

楼主(2014-10-22):
油管进油不连续,有气泡,是不是哪里密封不好啊?

网友A:
有没有副油箱?

网友B:
换套ks的进油嘴,70多的那个

网友C:
油箱是不是太高了?压力不好

网友D(2014-11-24):
买防气泡的重锤

网友E:
请检查油箱里面的油管长度。

网友F:
压力不够大 是否小排量使用大号油箱

网友G:
加个副邮箱 搞定了

网友H:
NX4油箱内管和油箱上的接头部位经常开裂,当油位低于接头位置时就有气泡,甚至不吸油。产生的原因是油箱上的接头口径大,但是油管很细,接头套上油管以后时间长了接头会把油管撑裂了。拆开检查吧。我的NX4这样好多次了,最后我把油箱内接头上的凸台磨平了,这样接内油管时也容易了,现在暂时没出现油管裂的问题了。建议你加上副油箱,这样在主油箱有问题时副油箱还能顶一阵子,不至于熄火。

网友I(2015-01-19):
引用 网友E:
请检查油箱里面的油管长度。
油管长度多长合适?

网友E:
短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