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4-10-22):
请问下这款摄像头可以搞穿越吗?这是我以前超市柜员机的摄像头,

楼主:
如果可以用来FPV,怎么供电呢,12v的,还有怎么接图传?

网友A:
手机看不清楚,不过大多数都是12v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从上面数第二根针是  负极     第三根是12V  正极

网友:
第一根针   应该   是视频输出     ,还是请大神详解吧

网友:
写着12v呢,接线的,最后两针,12v接红色正极,gnd接黑色地线,其它不知道何解

网友B:
你好,从图片上看,是1:视频、2:GND(公共端、3:12V正极

网友:
如果是带视频输出的就可以穿越

网友:
红色电源正,黑色公共地,黄色视频输出。能不能用主要看原来的镜头是几毫米的,一般3.6毫米的就够了,角度够大。

网友:
3s电池可以直接供电,视频输出(vout)直接接图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看不清楚,不过大多数都是12v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从图片上看,是1:视频、2:GND(公共端、3:12V正极

是不是这样排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
是的,至于其他接口,看不清,不够有代码的都可以网上搜索一下中文意思

网友:
第二张图,插座的字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