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时候绕着小区低空溜了两圈精灵2,保护圈到底是该装还是不该装

楼主(2014-10-22):
上了保护圈,趁着小区里小朋友没放学,遛狗的大爷大妈还没出没,就带着精灵2开着姿势模式低空2米绕着小区遛了两圈
其他地方都还好,可能是上了保护圈没调航向角的感度,转向稍快的时候上下晃动的严重,于是只能慢慢转向外其他都还好
不过散步经过一条小河旁的小路时候(附近没有电线啊,变电塔什么的肉眼看得到的钢结构物体),估计是地下有什么电缆什么的,产生了地磁干扰
【什么时候能把姿势模式的地磁给去掉啊,好怕炸啊】
精灵仿佛被什么东西往地上拽一样往就往下落,有的时候还好,往上拉几把还起来了,有时候就根本起不来直接就撞到地上,有一次还轻轻的蹭坏了一根浆的边缘,走过了那条路之后就又恢复正常了
【顺便,每次撞地后重新起飞我都是重新上电,然后再指南针校准GPS满星后再姿势模式起飞】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上了保护圈后反而貌似浆变得容易坏了,而且还变沉了
究竟该不该装?
明天继续溜着看看

网友A:
我想说这是山寨的,原厂的保护,保护比较到位。。。

网友:
新手还有环境复杂的情形,建议使用桨叶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这是山寨的,原厂的保护,保护比较到位。。。

卧槽,中招了……
刚上官网看了下,长得都不一样0_0

网友B:
挂了些什么东西?多少重?太重就不要装桨保护环了。

网友:
一般不装桨保护器    影响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了些什么东西?多少重?太重就不要装桨保护环了。

只是我没调感度的原因所以有点晃,只装了H3-3D和GOPRO还有保护圈

网友:
既然桨保护器不起作用,那就别装了。

网友:
山寨版問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