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思凯

楼主(2014-10-22):
我的易思凯飞机买了有些年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飞过,最近想拿出来玩玩,结果发现遥控器不见了,就买了一个华科尔的7E和RX601接收,装在飞机上了,其它通道都很好,但是独有尾巴一直向右飘,打舵也不起作用,请高手来指点迷津

网友:
修易思凯锻炼人

网友:
我的易思凯BELT-CP X

网友:
他出了一个130。像真度很好!

网友:
灏鹃儴閫氶亾鏈夐棶棰

网友A:
估计你的尾巴处于非锁尾状态,原因是华科尔默认第七通道才是陀螺感度,
用华科尔的7E和RX601接收机,请刷给力固件,要不然尾舵感度不好调的,

楼主:
它这个陀螺不是锁尾陀螺,是原装的陀螺

,不知道这样接线对不对

楼主:
大哥,应该刷什么固件,怎么刷

网友:
是不是高速无法控制的向右转,如果是,把陀螺仪上的NOR,REV开关调一下位置。

题外话,这个机可别炸了,没处找配件。

楼主:
是的,高速向右旋转,你说的那个是正逆转开关吧,我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尾巴处于非锁尾状态,原因是华科尔默认第七通道才是陀螺感度,
用华科尔的7E和RX601接收机,请刷 ...

大哥你好,我有一个12通的接收机,试着把陀螺仪插到AUX2通道的时候,尾舵机没有反应了

网友:
既然不是锁定式陀螺仪,而且感度是在陀螺上调的,那么不需要感度线了,固件刷不刷也无所谓了,
那你重点检查尾舵机动作方向有没有反了, 再是尾变距中立点调整是否正确,

网友:
704-一代名陀

网友:
是不是为舵机挂了?,尾桨旋转方向错误。皮带轮打滑。
因为向右转相当于直升机尾桨失效。

楼主:
对,就是尾桨好像不起作用,但是尾舵是好的,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尾桨的旋转方向也对着呢,皮带也不打滑

网友:
首先确认打舵方向是否正确,其次确认补偿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是尾推和尾桨夹连接反了。

楼主:
打舵方向是对的,而且也打舵也能控制一点,但是你说的补偿我懂是什么意思,可以细说吗,谢谢了

网友:
看来你需要学习的东西蛮多!中立点,陀螺锁尾模式,补偿方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翻老贴吧~建议你翻翻老贴,搞懂了然后买个飞越的DFC头(没记错的话都是5毫米主轴,不可以用fbl头因为主轴不够长)加上黄k8,直接无副翼,从头的调整和锁尾方面都强多了!没人带不相信你搞定这个头和尾巴,买的东西以后也能够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