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抖动

楼主(2014-10-22):
把以前F450的飞控lite拆了下来,装在现在的小四轴上面。电调是10A。油门行程校准,四个
电机
都好。一点也不抖,等插上飞控解锁加一点油门就抖。
电机线和电调后来直接焊死的。求高手解答,在线等。

网友A:
轴距和重量是多少?什么电机和桨?

网友B:
抖是正常的,调参数吧。大机架和小机架的参数不一样的。我搞个200,结果折腾了几个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