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QQ飞控

楼主(2014-10-22):
购入QQ飞控,安装及解锁都没问题,可以正常起飞,但是起飞后副翼变成了方向,方向控制变成了副翼,这该怎么解决?试过互换通道,但是换了后解锁又变成方向右下解锁,右上锁定了,控是天地飞6Ⅱ左手油门,接收机也是天地飞6通的。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你的线插错了!不是接受的线就是电调线1324看看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