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O视频眼镜角度问题

楼主(2014-10-22):
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到论坛里有模友的AIO可以任意看,甚至往后看,为什么我的角度很小,左右连机翼都看不到,眼镜里有个角度设置,一个45一个90度,但就算设置到90,角度也很小,希望懂的朋友指点一下,是不是可以设置?

网友A:
遥控器需要设置舵量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需要设置舵量大小的

但是眼镜里最大感应角度只有90度,即使把舵量调大,眼镜也感应不到啊。

网友B:
不知道LZ所说的角度小,是多小?能形容一下不?跟单独接接收机的舵机摇臂旋转角度差别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所说的角度小,是多小?能形容一下不?跟单独接接收机的舵机摇臂旋转角度差别有多大?

正负90度,左右各45度,连机翼都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负90度,左右各45度,连机翼都看不到。

用普通舵机确实是看不到机翼呀,得用改装过的准180度舵机,或者舵机通过齿轮组,增加云台的旋转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舵机确实是看不到机翼呀,得用改装过的准180度舵机,或者舵机通过齿轮组,增加云台的旋转角度。

...

但是AIO眼镜只能识别最大90度,就算改打了舵机的角度眼镜也识别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AIO眼镜只能识别最大90度,就算改打了舵机的角度眼镜也识别不了啊

可以的。我用了快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用了快两年了。

怎么改?!对了,还有个问题,请问AIO的视频输入功能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