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螺旋桨和轴距的选择

楼主(2014-10-22):
请问各位怎么根据载重进行
电机
和螺旋桨和轴距的选择?轴距具体和升力是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A:
轴距和升力没直接关系,轴距越大就可以上更大的桨,载重的话可以去查电机的数据。多大桨多少伏电压可以有多大拉力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