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蚊子机高手一个重要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请问各位如何给这些微型直升机的主旋翼配平的啊,在下玩的是MCPX,不知道如何去配平主旋翼,总感觉震动很大机一点也不稳。一直头疼无法解决,求指教!

网友:
跟大机一样操作

网友A:
拿一个2.0的碳棒或者其他东西  穿到大桨孔里 找俩玻璃杯就可以配平了  除非你买的是特别便宜的大桨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怎么配平  振动大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B:
先把大桨去掉,转动模轴,看有没有歪,加油看有没有震动,都没震动了,就可以装上大桨,
在其中一只大桨贴一点透明胶,加油看震动是大了还是小了,
如果大了就贴错了,去掉透明胶,在别一只桨贴上.
如果小了,就继续在这只桨上贴一点点,
然后重复测试,要比较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大桨去掉,转动模轴,看有没有歪,加油看有没有震动,都没震动了,就可以装上大桨,
在其中一只大桨贴 ...

兄弟目前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这太花时间了,配平一副要弄好久,一旦摔了以后,有磨损又得重新配平,人都搞死。不知道有什么工具可以***配平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2.0的碳棒或者其他东西  穿到大桨孔里 找俩玻璃杯就可以配平了  除非你买的是特别便宜的大桨  一般情 ...

小机的主旋翼转动起来还是蛮敏感的,配没配震动硬是不同。小机好难调

网友:
只要不是锤子桨的配重掉了,桨一般不用配平,小鸡用来炸的,总不能炸一次配平一次吧。小鸡都是塑料件和碳纤维,不会变形,一般震动大就是横轴弯了。

网友:
小机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配平的小机,飞起来丝般顺滑,噪音也小!
原来我也是从不配平的!

网友:
你找找其他原因吧,震动不一定就是来自大桨的。

我飞机小鸡,大桨都炸得一塌糊涂了(炸掉了半个平方厘米左右的桨片),2只桨严重不平衡,照样飞得稳稳的(当然和全新桨比稳定性还是差不少的)

网友:
买好一点的桨就行了,小鸡用不着吹毛求疵。

网友:
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我从来不配平小鸡的大桨,也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都很稳。。震动先要排除是不是大桨的问题。。

网友C:
我倒是给尾桨配平过。大桨变数太多,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给尾桨配平过。大桨变数太多,费劲。

尾桨太小了,如何配平-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桨太小了,如何配平- -

我是先用一个细针穿过轴孔,转动桨看哪边沉,然后在轻的那边贴一点透明胶,再试。或者用一个尾电机拿在手上通电试,调整之后的明显转动平顺。我发现原装V911的尾桨都有点不平衡。另外我自己还改装一些尾桨(加大),也是要这样调整。大桨也可以调平衡,但是一旦磕碰就又变了,尾桨相对稳定。说到底,小机不调也没多大关系。

网友D:
其实小鸡最主要的是大桨不直,导致双桨产生震动,配平不重要~

网友:
我用电子称,称出重量一样的桨组在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小鸡最主要的是大桨不直,导致双桨产生震动,配平不重要~

我的用的原装桨夹,无双桨,但是震动依然让人不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用的原装桨夹,无双桨,但是震动依然让人不满意

不一定是大桨的事,我的经验是大齿没按压到位导致的振动最大。一定要压到主轴从大齿轮下面露出一点头最好(V922经验,结构上跟你的应该一样)。另外如果是炭杆主轴,检查一下看是否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用的原装桨夹,无双桨,但是震动依然让人不满意

都和你说了,震动不要盯着 大小桨不放。。。
我玩那么多小鸡,从来都不配平的,都炸得一踏糊涂的桨还在用,照样飞得稳。

你找找其他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