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70E固定翼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4-10-22):
一直飞甲醇,对电动一无所知,想入手70E固定翼练习3D,求大神推荐动力配置。如应配什么电机,多大的电池,多大的电调等,谢谢!

网友:
4120电机, 15寸桨, 6s 3000-3700  电调85-100,具体看电机 高端的功率大就100a咯。

其实这些你找个卖3D机的厂家一看就得了。 基本推荐的都没问题。

网友A:
70E 也分很多种 起飞重量大于2.6KG的 建议蝎子4020 起飞重量小于2.5KG的建议恒力5055 KV 550左右  6S 3300  舵机有钱就买FUTUBA 9170 要性价比高就买 恒吉752  不过是否耐用 看你怎么飞  不怎么在乎重量就买标准舵机就好 买哪种预算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E 也分很多种 起飞重量大于2.6KG的 建议蝎子4020 起飞重量小于2.5KG的建议恒力5055 KV 550左右  6S 3300  ...

飞机还没入手,想先了解配套,估计大于2.6KG, 蝎子4020的KV是多少?该配多大的电,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还没入手,想先了解配套,估计大于2.6KG, 蝎子4020的KV是多少?该配多大的电,谢谢大神回复![/backc ...

540KV 3300 6S  15X8 JXF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还没入手,想先了解配套,估计大于2.6KG, 蝎子4020的KV是多少?该配多大的电,谢谢大神回复![/backc ...

大象兄,70E我推荐双天5050KV480,JXF15X8桨,57寸铝坐电动桨罩,好赢80A,6S2600~3300电池,如果是标准舵机孔,SAVOX SC-1251MG 1251是个很好的选择。祝飞行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象兄,70E我推荐双天5050KV480,JXF15X8桨,57寸铝坐电动桨罩,好赢80A,6S2600~3300电池,如果是标 ...

请教  我有一蝎子4020 KV忘了  功率最大 1850w  配多大的桨  电调80A是好赢飞腾还是铂金  准备飞翼展1米5的70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象兄,70E我推荐双天5050KV480,JXF15X8桨,57寸铝坐电动桨罩,好赢80A,6S2600~3300电池,如果是标 ...

多谢9哥详细的回复,有你的指引我入手电动就有信心啦!飞惯油对电机实在是“电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KV 3300 6S  15X8 JXF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