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电池使用问题,求解

楼主(2014-10-22):
我用3S2200的电池,感觉使用10几个回合,电池动力就开始下降,充电也能冲进2000多毫安,为什么耗电很快,450DFC航线3分钟,左右,电池刚买的时候能飞10分钟左右,同样是冲进2000多毫安,而且放电不怎么暴力了,什么原因,,,每次充电都是等电池凉了在冲的,使用的时候,都是看飞机飞不起来了为止,才把电池拿掉,冷却一会,才开始充电,基本用B6   3A-3.5A充电,   新手不太懂怎么用电池,导致电池买来用不长就坏了,所以请教一下老手,电池怎么使用,怎么充电,才能让电池使用更长久,,,还有就是一块电池的寿命是多少个冲放....多谢了。。。。

网友:
飞机飞不起来再拿掉电池,你的电池过放了,搞个bb响,放电不要低于3.6v

网友:
你的电池被你弄内伤了!!!

网友:
飞10分钟过放了,我新电池放6分,一般电池就飞5分钟。

网友:
2200的电池冲进去2000 你这是完全用光的节奏啊 用到3.6就要充电了 还有 你以前航线10分钟 肯定过放了~

网友:
电池过放了,搞个bb响,不要低于3.6v

网友:
不懂的路过,不过也知道这个是基本常识

网友:
悬停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电池的性能,同时也和飞机的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的配合有关!

网友:
你这种飞法就是杀鸡取卵的节奏,电池不坏才怪呢!

网友:
初期你放电太狠,搞坏电池了,2200的电池,放掉1300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
在控哪里不是有定时报警功能吗设置好5~6分钟一报警就慢慢回来降落大概7分钟就可以了,我的电池是3S30C的就是用7分钟就要降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