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驱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调参能打开,但是没法接通飞控

楼主(2014-10-23):
今天换了台笔记本,打算拿它调飞控,结果调参都能打开,但是驱动没法成功安装,大家帮看看什么原因,另外说一点,GPS前段时间丢了,买了新的在路上,还没到呢,会不会是没有GPS,就不给驱动呢?我又在我的台式机上试验,可以连接到调参的

网友:
一般上电后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A:
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2. 点击下载usbser.sys文件
在用金山卫士或者驱动精灵打一个补丁就可以用了

网友:
同楼上高人,系统文件缺失,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我的电脑-高级系统设置-硬件- 设备管理器   里面找到 USB 那个 再自动搜索驱动应该能找到

网友:
二楼正解,你去大疆官网,常见问题里面就有,还能下载那个文件

网友:
如果按2L的方式还是不行的话   只有重新装个纯净版的系统了~!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lz 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可以去大疆的下载页面下载一个驱动,安装就行。

网友:
因为LZ的系统,不是正版或纯净板的,缺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可以去大疆的下载页面下载一个驱动,安装就行。

哥们,我到DJI官网找了,没找到补丁啊,你要是有,麻烦给我邮箱发一个吧,拜托了,28185735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 ...

阿诺,好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