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X2204免费公测之测试报告

楼主(2014-10-23):
这次。。。。居然中奖了!!获奖感言就不说了,直接进入正题吧。

外观发的人太多了,但是既然是测试报告,那还是得从头做到尾

外观篇:

包装说实话,太舍得下料了~~~

包装背面的产品数据

EMAX电机,中规中矩。做工一如既往的扎实,需要特别指出的事,这款电机的安装底板是加厚的,看着就舒坦,首先滑丝的几率降低了,其次,不那么担心由于螺丝不匹配,顶伤线圈咯

楼主:
数据篇:

     声明:作为一个普通爱好者,没有特别专业的测试设备,特别专业的测试环境,以下测试结果,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测试设备:3000G精度0.1电子称,G.T功率测试仪,自制电机架。
              测试电池 4S2300 35C     3S2200 30C
              测试用桨  GF5030    FC6045

测试结果如下:

GF 5030桨

3S        功率(W)      推力(G)               4S         功率(W)     推力(G)

1  A             12.2            70                             1A           17            98

1.5A            19             107                             1.5A        25           139

2A               24             135                             2A           33           160

2.5A            30             164                             2.5A         42           198

3A               37             190                             3A           50           230

3.5A            42             216                             3.5A         58           260

FC 6045桨

3S        功率(W)      推力(G)          4S         功率(W)     推力(G)

1A               12.5           75                        1A            18           100

1.5A            18            107                        1.5A          25           130

2A               24            132                        2A            33.8         164

2.5              30            160                        2.5A          42           192

3A               36            180                        3A            49           218

3.5A            42            207                        3.5A          58           240

楼主:
10月27号更新视频。EMAX2204KV2300 GF5030  4S2300   5.8G400MW cc3d 空重430g HD19录像机兼飞行镜头,起飞重量689G。设定飞行时间8分钟。

飞行时间8分钟

下来电压3.8

充进1400+
看来真的没必要用2300的电池,1600左右的电池,起飞重量降低90克,高速飙5分钟足矣了,飞8分钟真的很累,如果一直温柔的飞,2300的电池妥妥的能飞10分钟。
飞行技术有限,CC3D未细调,使用默认“活泼”。大家看个热闹就行了。

网友A:
这电机用4s电比3s电这个重量上 效率基本没高多少,用3s应该比较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用4s电比3s电这个重量上 效率基本没高多少,用3s应该比较合适吧

是的,通常情况下,用3S配6寸桨,是不错的,不过很遗憾,因为设备有限,有个很重要的数据没也就是转速没能测出,以上的电流拉力表,只能是给大家用作初略计算飞行电流和飞行时的计算参考。在飞高速的情况下,这个KV2300,用4S配合5寸桨,表现非常的好,比手上另外一款长虫牌的2204KV1950,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前无意中翻到一个老外的帖子,现在国外普遍喜欢用4S的小容量电池配合1806-2206飞高速。

楼主:
今天在外场飞行,感觉还是4S爽,动力充沛,吓吓叫~遥控器设置飞行时间10分钟报警,下来测量单体电压如下,飞行视频上传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外场飞行,感觉还是4S爽,动力充沛,吓吓叫~遥控器设置飞行时间10分钟报警,下来测量单体电压如下, ...

4s飞10分钟。下来电机温度怎么样,用3s能留空多久,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飞10分钟。下来电机温度怎么样,用3s能留空多久,楼主辛苦了

4S配合5寸桨飞10分钟下来,电机微温,其实根据我上面的功率就能找到,起飞重量600克左右,电机的电流也就2A这样,小得很。之前有试过4S配合6寸桨,不推荐,悬停2分钟下来电机摸起来有点热,转速上不去,机身有轻微晃动,根据其他牌子的2204使用经验,如果KV能做到1900左右,4S配合6寸桨,动力表现比用5寸桨好,飞行时间基本一致。明天外场再试试3S配合6寸桨能飞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4S配合5寸桨飞10分钟下来,电机微温,其实根据我上面的功率就能找到,起飞重量600克左右,电机的电流也就 ...

最近准备做套穿越小四轴,主要方便携带,现在配置上还在选择中,电机是用银燕1806还是2204,还是朗宇2204选择中。
4s12a电调好中特威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准备做套穿越小四轴,主要方便携带,现在配置上还在选择中,电机是用银燕1806还是2204,还是朗宇22 ...

其实就携带而言,250和260差别并不大,我这台是260的,一个笔记本背包就能装先所有东西,如果是因为场地限制,多飞低矮密林的,我比较推荐1806装的250,电池也小,整机从CCD到图传,尽量选小巧的,三四百克的很轻盈小巧,电池3S1300-1600都可以,我基本都是把260当固定翼飞,能快能慢,也能钻,关键是具备固定翼不能悬停的特点,不过重量大了,电池也是问题,4S2300一块就245克,光电池重量就不小,电调建议使用不带BEC的,因为根据使用经验,通常一号电调顺带给飞控和接收供电,发热比另外几个电调大,再加上小得可怜的堵转电流,一不留神就烧掉了,所以还是单独给设备供电,减轻电调的负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