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视频】精灵2前后或者左右来回移动掉高

楼主(2014-10-23):
嗯,在调整感度,有点摸不到门道,这种情况我是该增加垂直的感度么?
还有如果很快的左右旋转也会猛的掉高,应该降低航向角的感度是么?

精灵2,H3-3D,GOPRO3+
为了避免弄坏桨装了保护圈
现在用的默认感度(垂直加了10),125 125 120 160

目前测试的结果是,如果旋转速度较快的话会往下掉一大截(慢慢的转不会),前后来回掉高的不是,最严重的是左右移动的时候,直接会落到底
而且往下掉的时候网上拉高度拉不起来(其实听声音感觉转速快了一点点,但是真的就是一点点而已,根本没效果)
与其说掉高,不如说基本就快失去动力了
和高度无关,我在10M左右的高度做来回机动或者原地旋转的时候也直直的落下来过,这样不敢玩啊

【已经重置过IMU的基础和高级】
【以下视频中每次起飞都等重新搜星,最后一次落下去那个是因为快没电了】
【所有的视频中除了着陆,我基本没有任何降低高度的操作,只是来回的移动或者旋转就往下落了】

【下面这个视频1:35之前我都没有做任何的操作,只是悬停,精灵2就自己往地面落了又起来又落又起来】

【这是第一块电池刚刚变成25%电的时候,一个轻轻的来回就掉下去了……】

就在我以为没救的时候换了块电池,居然就……【自动修复了】

但是剧情总是峰回路转的,就在我以为是电池问题的时候,重新把电池充了电,再拿出去飞以后,又回复了原来的样子Orz

我该怎么办呢_(:з」∠)_

网友:
不懂,同问 求指导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道怎么调了,大疆快来人呀

网友:
增加垂直感度试试

网友A:
楼主,您好。能否看下你的感度设置,然后你精灵2是否还配备其他设备呢?

网友B:
垂直感度+10如果還掉高就一直加到不掉高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感度+10如果還掉高就一直加到不掉高為止

我垂直感度180依然掉高,你们是多少

网友:
可能是动力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能否看下你的感度设置,然后你精灵2是否还配备其他设备呢?

基础155 155 120 150
姿态160 160
只有GOPRO,H3-3D

网友:
请楼主校准下IMU试试

楼主:
必须校准过了,基础高级都校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校准过了,基础高级都校过了

同是,基础高级都校了,依然掉,感觉飞控有问题了,以前不会

楼主:
咦,于是就没人理了么_(:з」∠)_

网友:
把感度恢复默认试试

楼主:
这是默认的,这个掉高真的只能用诡异来形容了
早上专门飞了四五个起落录像
其他的视频正在上传
有的时候前后左右移动旋转的时候都会掉……
严重的时候悬停了半分钟后就会自动下降,然后碰到地面又弹起,而且只要是这种自己下降的,往上拉基本没反应(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点的反应,基本等于没反应了)

顺便说下,这个视频是电池已经快没电的时候录的,其他的视频还在传
每次起飞都重新搜星过了,都是搜满了绿灯闪烁才飞的
我还关电重新插电过

楼主:
更新了视频,还说下周出去玩的时候背着,现在都不敢拿出去飞了啊……

网友:
震动引起的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我v2飞控自己装的四轴,定点悬停莫名其妙掉高,屡试不爽,准备换飞控,真心不敢用naza了

楼主:
该怎么调啊?

楼主:
嗯,我仔细想了下还真可能,以前用的都是原厂的桨,说超载吧,就只有H3-3D还有狗和保护圈,应该还好似没超重
今天太晚了,明天把H3-3D的线拔了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楼主很显然是新手
楼上也各种新手…
首先,你拆掉桨保护器,如果桨有损伤换新桨
其次,垂直感度调到200%
包你药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显然是新手
楼上也各种新手…
首先,你拆掉桨保护器,如果桨有损伤换新桨

…………
老师,我刚才那么做了……
感度没敢调太高180,往前轻轻的推了下,直接往地上掉了下去,GOPRO被磕掉一个角,坏了两片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
老师,我刚才那么做了……
感度没敢调太高180,往前轻轻的推了下,直接往地上掉了下去,GOPRO ...

那只能返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
老师,我刚才那么做了……
感度没敢调太高180,往前轻轻的推了下,直接往地上掉了下去,GOPRO ...

你买的是新机还是二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是新机还是二手机?

必须是新机,不过这问题是最近才出现的,之前没有来着
最近我就只调过感度和换了浆片还有装了保护圈
还升级了下固件,不应该啊,顶多有时候降落猛了点,但都算不到炸
再研究下Orz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是新机,不过这问题是最近才出现的,之前没有来着
最近我就只调过感度和换了浆片还有装了保护圈
还 ...

将飞机保持水平后做IMU高级校准,并且把垂直感度加到200%(不会自激的)
再不行就返厂吧。另外桨保护圈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飞机保持水平后做IMU高级校准,并且把垂直感度加到200%(不会自激的)
再不行就返厂吧。另外桨保护圈 ...

朋友一个phantom的飞控的备品,明天去借来装上去试试就知道问题是不是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飞机保持水平后做IMU高级校准,并且把垂直感度加到200%(不会自激的)
再不行就返厂吧。另外桨保护圈 ...

请教一下,为什么垂直调那么高不会自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垂直调那么高不会自激?

航向角调高也不会自激,当然,不合适的感度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可能导致自激,但是相对于横滚和俯仰而言,这两个不合适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垂直感度类似开源飞控里面的油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向角调高也不会自激,当然,不合适的感度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可能导致自激,但是相对于横滚和俯仰而言, ...

原来如此,就是说垂直感度即便自激了也是上下抖动,不会整个的翻倒吧_(:з」∠)_

网友(2014-12-22):
掉高我有时候好像也能遇到,但大多数还好,不知道有哪些影响因素。

网友:
是不是垂直感度低了?

网友D:
是不是电池放电不好?我昨天-3度飞,余电30%的时候就发现飞机反应迟钝,大油门电量直接报警,收油又恢复正常。新飞机新电池哦!
楼主检查一下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池放电不好?我昨天-3度飞,余电30%的时候就发现飞机反应迟钝,大油门电量直接报警,收油又恢复正 ...

只是动力不足而已,换了新桨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动力不足而已,换了新桨一切都解决了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