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小问题,关于图传的。

楼主(2014-10-23):
用的是200mw的发射,805接收。屏幕顶部干扰严重,中下部显示正常。
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个干扰和距离无关的话,可能图传接收自身设备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干扰和距离无关的话,可能图传接收自身设备干扰

恩,就是的。与距离没啥关系,在地面和天空都一样,都是显示器上部干扰严重,下半部分好。怎么解决啊?

网友B:
有可能是视频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视频线接反了

求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解释?

视频线和地线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线和地线换一下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C(2014-11-26):
本来是进来给楼主解答问题的,结果被楼主的头像干扰了,事没办成,
只顾瞅楼主头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进来给楼主解答问题的,结果被楼主的头像干扰了,事没办成,
只顾瞅楼主头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