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绕点不如2D好使有木有?

楼主(2014-10-23):
不知不觉,H33D已经使用三四个月了,工作稳定,增稳、减震效果堪称完美。
但也发现了一个小缺陷,
慢速绕点的时候,由于云台一直处于Z轴增稳状态,所以拍出的视频不够流畅顺滑。
各位老鸟有没有这种感觉?
另外,H33D的最新固件,几个月前就已经在测试阶段,到底啥时候能发布呢?

网友A:
你载机时什么?我的550加3D环绕也会停顿。传说精灵2加3D不会出现环绕停顿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载机时什么?我的550加3D环绕也会停顿。传说精灵2加3D不会出现环绕停顿现象!

我的载机是650,如果能开关Z轴的自稳就好了。

网友B:
我的 h3 3d 有时候 上电不自检 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模友说一下咋回事啊

网友:
的确,Z轴能用开关设置个锁头和增稳模式更好,不然用3D刷锅真的是不忍直视

网友:
看来H3 2D还离不了?

网友:
的确很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 h3 3d 有时候 上电不自检 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模友说一下咋回事啊

同样的情况我也有出现,重新断电插过就好了!

网友:
z15也是这个问题,所以零度一直在吹嘘自己是云台引导飞机转向,消除滞后感。精灵不这样是因为打方向舵,z轴会自主跟着转,所以很平滑。单人操作很难受,有些绕转需要很慢,但是一旦慢了,云台就转转停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情况我也有出现,重新断电插过就好了!

就是就是
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機載680就是會有果凍!搖頭
想辦法克服中,已把震動降至最低了,在不行換裝到650試試

网友:
精灵2热点环绕,没问题

网友:
看来好东西也有缺点啊,新人报个到

网友:
为啥我感觉H33D的刷锅简直行云流水丝般顺滑……

网友:
众享丝滑,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