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橡筋机在训练中的不良现象

楼主(2014-10-23):
案例:上周日下午,带学生训练橡筋飞机。先说明本橡筋机是新的套材,组装完成后一直没用,橡筋经过清洗后使用软化剂一直阴凉在挂架上,大概时间是十天左右,周六的时候才发现,就收起来放在密封袋里,周日取出来使用。橡筋机在训练前做过试飞几次,直到调整好为止,橡筋做过拉力保养(没上润滑油)。天气状况:阴天,偶尔有零星毛毛雨,风力:看旗帜偶尔动一下。训练:橡筋(国产1*1mm)绕圈三百多一点,出手后大概上升两米左右,抬头,静止释放橡筋,坚持三四秒后坠落。经过手抛试飞重新调整再次橡筋绕圈飞行,现象如故,连续做了三次,现象一样,做过一次直线试飞(橡筋绕圈后抛物线),距离大概是不到十五米,橡筋没有完全释放完。后来总结(是否正确还有待证明):一是天气原因,二是橡筋释放出现问题,其他问题没发现。(以前天气好的时候,其他同学的橡筋正常飞行,偶尔也会有一个橡筋机出现这个现象,出现问题的橡筋机前几次训练还是好好的(手工制作非套材))
根据以上描述,请老前辈帮着分析分析原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还很缺乏,希望能得到帮助,先谢谢。

网友:
一看是个专业人士啊  我们这些小白菜鸟好好学习橡筋动力啊

网友A:
不知你说的软化剂是什么,没用过。应该不是天气问题,微风天是调整飞机的好天气。从抬头后失速,经过调整无效来看,如果抬头角度不是很大,可能是橡筋老化的原因。线检查槳轴是否有摩擦阻力,加点润滑油,橡筋也抹些润滑油,绕200圈到300圈试飞,如果还是爬升无力,换一根新橡筋再试。橡筋老化疲软的表现,螺旋桨转速低,手绕橡筋不费力,有这种现象的橡筋已经不能使用。橡筋保养应避免高温、光照和长时间跟空气接触,用完应清洗晾干,装入深色塑料袋或玻璃瓶中存放于阴凉处,有条件的可以放进冰箱的冷藏室里。我三年前买的橡筋还有很好的性能,我就是放在冰箱了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说的软化剂是什么,没用过。应该不是天气问题,微风天是调整飞机的好天气。从抬头后失速,经过调整无 ...

谢谢,我也是猜想这些问题,只是快下课了没来得及试验,改天换根橡筋换个桨试试。橡筋放进冰箱没试过,学校里没有这个条件,目前用的是国产橡筋,进口橡筋可能会在意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猜想这些问题,只是快下课了没来得及试验,改天换根橡筋换个桨试试。橡筋放进冰箱没试过,学 ...

以前国产航模橡筋也很难得到,我们就特别的珍惜,一根橡筋往往要用上1两个月。橡筋的清洗、预拉伸、润滑、使用和保养,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当年没有家用冰箱,橡筋用完后清洗晾干,重新擦上滑石粉,装到棕色玻璃瓶中,盖上盖子后用蜂蜡密封。然后在学校阴凉晒不到太阳的地方挖个坑,在砖块搭砌一个井,将装橡筋的瓶子放进去,盖上砖块用土回埋,上面还要用枯枝叶盖一层。现在直接放冰箱里,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国产航模橡筋也很难得到,我们就特别的珍惜,一根橡筋往往要用上1两个月。橡筋的清洗、预拉伸、润滑 ...

专业呀!!!!  绝对  赞一个

网友:
我们用的橡筋洗好后加上润滑油放到保温桶里,每束橡筋一个塑料袋分装

网友:
原来橡皮筋这么有学问

网友:
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的调整不亚于电机模型飞机,受风速,重心,拉力线和动力的因素,会使他很不听话。。。很多人都是从电动直接上手的。。没有飞过橡筋动力。。

楼主:
2+1航空模型(小学版),里面有个初级橡筋机,以前带领学生做过,没觉出来好飞,上个礼拜我改了一下,很好飞,滑翔度也很好。修改后:机翼尺寸不变,翼型不变,木质翼台取消,换成木条压机翼式,尾力臂加长,以前的机身尺寸是40cm,现在是50cm。总重18.5克,试飞,很好飞。

网友:
学习了,向老前辈致敬!

网友:
好智慧!没有冰箱居然埋在土里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国产航模橡筋也很难得到,我们就特别的珍惜,一根橡筋往往要用上1两个月。橡筋的清洗、预拉伸、润滑 ...

网友:
说的都很专业,保存橡筋的关健要注意:避光,防热,防氧化.
使用时关健注意:干净,润滑,拉长了绕的要均匀.

网友:
橡筋飞机的试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飞机的制作对称性,重量,平衡,螺旋桨的制作,要求有下拉,右拉。橡筋的使用也要注意,保管很重要,放在冰箱里是为了保存的更长久,放飞前一天要做拉力试验,拉伸试验,做好后要放在低温的地方存放,不能像你说的存放一周,那样就失去了拉伸试验的意义。会加速橡筋的疲劳。这样你的飞机在爬升就无力。这是我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