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mini 无OSD信号,求解!!!!

楼主(2014-10-23):
新买的IOSD mini 和5.8G图传,我只需要看OSD信息就可以,没有安装摄像头。 IOSD GUDVIDEO-OUT 分别接的图传黑线黄线。IOSD CAN线接在PUM模块上。

能显示图传视频。但不显示OSD信息。IOSD 闪绿灯
第一次用这个IOSD mini 不知道是不是有哪里没有注意的地方,求大神给我指点指点~!在线等答案~~

楼主:
就擦上去卡好就行了。怎么会有问题呢?

楼主:
你已经验来说,CAN口有可能是有哪些问题?

网友:
找个数据线连电脑看看。

网友A:
好像要连电脑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要连电脑设置下

额 我还真没连电脑设置。我现在去试试看~

网友:
似乎是主控的数据没有传到osd上去

网友:
检查OSD接口,刷次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我还真没连电脑设置。我现在去试试看~

别听他胡扯,连什么电脑,第一次听说IOSD要连接电脑的?直接上电用即可

网友A:
楼上不帮分析也就罢了,连电脑还可以分析下情况,还可以调整下屏幕位置什么的,还可以设置低压报警闪烁什么的,就像楼楼上说的,也许升级下固件就好了呢!!!

网友:
10楼不懂装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不帮分析也就罢了,连电脑还可以分析下情况,还可以调整下屏幕位置什么的,还可以设置低压报警闪烁什么 ...

感谢设置了一下卫星数和飞行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和PMU的线没接好,接在飞控GPS的接口上,使劲插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