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化油器上的这个螺丝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10-23):
请问化油器上的这个螺丝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觉得他只是固定作用。我用过很多这样的发动机。拆开过N次。

网友:
就是密封化油器的螺丝,里面有一个空腔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支持三楼的说法

网友A:
上面大图中,压盖下边有一块胶片,左下角露出个黑色半圆的胶片是叫膜片泵,用来吸汽油。飞机的航行姿态不同,油面与化油器的相对高度会不同,膜片泵可以保证化油器供油压力稳定。
螺丝就是安装压盖及膜片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大图中,压盖下边有一块胶片,左下角露出个黑色半圆的胶片是叫膜片泵,用来吸汽油。飞机的航行姿态不同 ...

好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大图中,压盖下边有一块胶片,左下角露出个黑色半圆的胶片是叫膜片泵,用来吸汽油。飞机的航行姿态不同 ...

好专业呀,正常情况下需不需要动这个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专业呀,正常情况下需不需要动这个螺丝?

正常情况下不需要动这个螺丝,只是清洗化油器时才打开。

网友(2015-05-28):
就是固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