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12E增程改造问题

楼主(2014-10-23):
困惑中,华科尔F12E是12通道的遥控器,5.8G图传一体机。

现在的问题是,433MHz发射机可以接收两路PPM共16通道,但F12E教练口那边的PPM输出仅有1~8通道,剩下的9~12通道如何引出?华科尔超过8通道的遥控器,比如以前的F7E之类的,有第二个PPM信号输出吗?不想通过原2.4G接收机的PWM转,延时太长。

另外,直接上2.4G的功放似乎也不可行,因为功放对双向传输有影响,无法准确切换双工状态。

网友:
用转发模式

楼主:
转发模式的信号路径:遥控器2.4G发射->2.4G接收机接收并输出各路PWM->12路PWM分组转2路PPM->PPM接入433MHz发射机->飞机上433MHz接收机。

这样子信号要经历两次空中链路,可靠性差,延时也长,不理想。最好能从遥控器上把两路PPM信号全找出来直接送433MHz发射机。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者把遥控器12路PWM分别找出来也行。请了解遥控器内部电路的模友帮忙看看是否有可能。

我现在正在努力从遥控器板子上找信号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发模式的信号路径:遥控器2.4G发射->2.4G接收机接收并输出各路PWM->12路PWM分组转2路PPM->PPM接入433MH ...

这个比较难哦 可以考虑加一个PPM发生器单独接几个旋钮 作为pp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哦 可以考虑加一个PPM发生器单独接几个旋钮 作为ppm2

可以啊,多加一个PPM编码器没问题,关键是CH9~CH12的PWM信号有可能找出来吗?我担心板子上根本就没有这些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多加一个PPM编码器没问题,关键是CH9~CH12的PWM信号有可能找出来吗?我担心板子上根本就没有这 ...

估计没有了啊

网友B:
楼主,华坑的这个F12E,配原厂的图传,在FPV的时候有附带OSD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华坑的这个F12E,配原厂的图传,在FPV的时候有附带OSD的吗?

华坑的这个F12E原厂图传是5.8G的,32个频点,和一般通用的图传设备兼容。

至于OSD,可以在飞机端把OSD信息加入到回传视频信号里面去(比如常规的穷人OSD方案),这种方式如果图传信号受干扰,OSD信息也会看不清楚;华坑的12通道接收机也有一路回传信号接口,协议不详(可能是TTL串口协议),回传到控那里是数字信号,显示电池电压,GPS坐标、距离等信息,不受5.8G图传信号雪花点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坑的这个F12E原厂图传是5.8G的,32个频点,和一般通用的图传设备兼容。

至于OSD,可以在飞机端把OSD ...

貌似华坑的这个不错。这个原装的图传信号稳定吗?距离大概多长

网友:
看贴就顶好好学习。小白看看就长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坑的这个F12E原厂图传是5.8G的,32个频点,和一般通用的图传设备兼容。

至于OSD,可以在飞机端把OSD ...

楼主,请问下因为F12E有自带的回传信息,那么有必要再返回osd的信息了吗? 还是说用他自带的回传信息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下因为F12E有自带的回传信息,那么有必要再返回osd的信息了吗? 还是说用他自带的回传信息就够 ...

自带的回传信息很有限,甚至不包括飞机的姿态信息,只有GPS坐标、速度、气压计高度、出发点距离。所以还是不要指望为好。
另外,图传信号取决于发射机的功率,自带的蘑菇头天线可以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