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4支持精灵不?

楼主(2014-10-23):
如题,终于等到狗4,想入手精灵,不知道3D云台兼容不?请前辈指教!

网友:
兼容,之前就有外国玩家改装视频了,稍微打磨就可以了,狗4少许重了一点点,但是可以用的

网友:
应该是精灵支持GOPRO4不?

网友:
gopro4比gopro3重5克左右的样子,需要自己微调

网友:
问过大疆客服,说可以直接用。

网友:
完全支持,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入手中!

请问你试了,可以用吗? 重心及图传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试了,可以用吗? 重心及图传是否正常?

到月底才能拿到黑狗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试了,可以用吗? 重心及图传是否正常?

图传肯定可以 LB 1080 60帧。重心嘛,我认为也是可以的,我的H3-3D 水平本来就不好,一直歪脖子,估计不是狗四的问题

网友:
完全没问题,和狗3一样,直接用,上周五刚给客户试过了

网友:
听说有部分云台不支持,视乎固件而定

网友:
我问大疆天猫店的客服,给我的回复是不支持

网友B:
黑狗4已到手,明天一试便知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狗4已到手,明天一试便知

支持不?

网友:
坐等后续视频,总感觉配的有点捉急

网友:
我的h3-3d是背插接口的,装上以后图传无图像输出,咨询了一下侧插hdmi接口版本的云台可以,
重心略有区别不影响使用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经过实地飞行测试,除了要将云台一侧面轻微打磨外,性能一切都完美支持!

网友:
太好了,刚入手一个狗4,正找答案呢

网友:
4 跟3 大小相同

网友:
应该直接就可以装上用了

网友:
自己打磨下,完美支持

网友:
看样子,我的背插云台没法用了

网友C:
侧插数据线的支持,刚试了,重了14克,大小一样,也无需打磨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插数据线的支持,刚试了,重了14克,大小一样,也无需打磨云台

是不用打磨,安装没问题,但是不定什么时候会因为挤压启动WIFI,小蓝灯一闪一闪意味着WIFI已经启动了,而如果这时候飞机在空中,WIFI的频率和飞机遥控器的频率都是2.4G赫兹,相同就会产生干扰,特别是当飞机飞得很高很远的时候,就会有失控的隐患。所以,我认为,未雨绸缪啊兄弟!

楼主:
尺寸相同,开关位置有所调整。狗4侧面开关会因为云台挤压不定时会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用打磨,安装没问题,但是不定什么时候会因为挤压启动WIFI,小蓝灯一闪一闪意味着WIFI已经启动了,而 ...

谢谢,目前还没发现自己启动WIFI开关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4把这个开关搞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目前还没发现自己启动WIFI开关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4把这个开关搞这么大

我是无意见发现小蓝灯一闪一闪的,云台一侧很容易挤压到的,注意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