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遥控器在手动模式下对飞机有反应,在GPS模式下没反应??

楼主(2014-10-23):
如题,今天在飞机起飞前测试飞机的参数时,发现遥控器只有在手动模式下对飞机有反应,在GPS模式下没有反应,有模友大神知道么???求指导!!!

网友A:
什么配置都没说   没办法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都没说   没办法解答

遥控器是Futaba T8FG 接收机是R6208SB 飞控是dji V2    然后遥控器打到手动模式下能用,打在GPS模式下就是没有反应。。。。求解

楼主:
遥控器是Futaba T8FG 接收机是R6208SB 飞控是dji V2    然后遥控器打到手动模式下能用,打在GPS模式下就是没有反应,在GPS模式下,只有自动悬停和返航降落,没有自动导航这一项了!

网友:
搞成失控悬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Futaba T8FG 接收机是R6208SB 飞控是dji V2    然后遥控器打到手动模式下能用,打在GPS模式下就 ...

重新设置遥控器   应该是进入失控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