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飞越1355碳浆重量是多少?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4-10-23):
我今天买了3对飞越1355的碳浆 官方标的是每只18.2G,我把浆称了一下,正将14.8 反浆15.2 是正品吗?

网友:
一般小厂的碳浆都是不一般的渣,还见过两只浆形状都不一样的

网友:
拆了包装,17克,

网友A:
真飞越? 飞越自产的物件都打着 TAROT logo的,你见这个物件有logo吗? 加价转售而已。

楼主:
那我这不是正品了?

网友B:
这个长得像山寨的老虎,貌似是所有山寨里飞行效率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长得像山寨的老虎,貌似是所有山寨里飞行效率最低的

我是72买的,山寨货?

网友C:
37块的1355正反只有14克,你买的垃圾桨,正反不一样,大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块的1355正反只有14克,你买的垃圾桨,正反不一样,大克了

那果断退货,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飞越? 飞越自产的物件都打着 TAROT logo的,你见这个物件有logo吗? 加价转售而已。

飞越的碳桨上面都是没有logo的喔

网友:
你在飞越的官方旗舰店买不就好了  有3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越的碳桨上面都是没有logo的喔

嗯,现在明白了? 所谓“真飞越”,从何谈起呢。 (再看一遍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