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应该要放电到多少电压为合适

楼主(2014-10-23):
弱弱问一句,锂聚合物
电池
应该要放电到多少电压为合适,一直放电到3.7V不敢放了!但是觉得3.7V应该还可以放,安全的不过放电压应该是多少V?求科普

网友A:
极限3.5 低于3.5基本就没电了 如果是多轴 3.5到3.2基本就是一分钟 为保证安全回航 3.7开始降落是合适的 回来3.6 有突发情况也有修正时间

网友B:
大约是从4.2V 到 单片3.7V 的时候,已经放出80%的电量。我测试过,到3.5V 很快就直线掉到3.3V 3.0V。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教,照这样说电话,那放电到3.6V基本是已经放完电了,再放就会过放了,3.5V是不是截止过放的最佳电压。放到3.5V就应该停了!否则就会过放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C:
我记得截止好象是3.3v吧,不过3.0、3.3、3.5都几乎是放不出来多少电了。我通常放到3.7v,这样比较保护电池

网友D:
来学习的,适合新人科普